H4 680果冻严重,机架用手摸并无明显高频震动

楼主(2015-06-06):
我的H4 680配置是朗宇x4110s 1555碳桨,apm飞控。apm自动调参以后在室内手摁着悬停有比较明显的细微抖动,但是碳板上高频振动并不大。这个细微抖动是软件调参能解决的呢还是硬件问题?在静止状态下我轻轻晃一下机架云台就跟着抖,是不是减震球太软了?或者把减震求去掉换成3m胶会不会有所改善?求大神们提提建议

网友A:
减震球软,可以塞个棉签进去,想让它越硬,就在小棍外缠多一点棉花,目的是破坏云台于机架的谐振点。但是你说的动机架云台抖应该不属于此类问题,你应该做的是,调参,调整云台配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震球软,可以塞个棉签进去,想让它越硬,就在小棍外缠多一点棉花,目的是破坏云台于机架的谐振点。但是你 ...

我的H4机架也是果冻比较严重,平衡桨后,也是轻度的果冻。估计与它的结构有关。

网友:
可能与你的机架,还有楼上所说的共振有关吧,看看电机的安装是否都到位,飞行器的振动多来源于电机的震动,桨的不平衡,或者是机架轴距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4机架也是果冻比较严重,平衡桨后,也是轻度的果冻。估计与它的结构有关。

我的是双c扣,2mm中心板,刚性还是不错的呀,是不是飞控也要减震,我直接8层3m胶。。。测震x,y是3—— -3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双c扣,2mm中心板,刚性还是不错的呀,是不是飞控也要减震,我直接8层3m胶。。。测震x,y是3—— - ...

似乎钢性没问题,但是不是H结构问题,不是太清楚了,所以我也没有完全解决果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