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松动致使四轴坠毁,惨烈

楼主(2015-06-06):
今天发现GPS模块和支架连接有点松动,没带改锥出来,就简单拧了下继续试飞,接着悲剧发生了。

在半空中,gps圆盘掉下来,连接线刮倒螺旋桨,瞬间桨碎线断,飞机在空中翻滚,然后迅速摔落到地面。所幸是草地,貌似其他东西都没坏。

网友A:
怎么不紧紧在飞。

网友B:
在哪个模式下炸机的?

网友C:
這種支架可以不用還是不用.啥時候要脫膠都不知道

网友D:
4个浆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浆全坏了

最近降落时候经常翻,所以一个好桨也没有了。
定高模式似乎降落不能,油门不会立即关掉,已经翻了螺旋桨还在打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模式下炸机的?

在空中用的是gps悬停,正想一键返航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紧紧在飞。

新手,对后果估计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支架可以不用還是不用.啥時候要脫膠都不知道

支架纯粹是为了信号好吗?是不是直接把gps粘在机架上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降落时候经常翻,所以一个好桨也没有了。
定高模式似乎降落不能,油门不会立即关掉,已经翻了螺旋桨 ...

我也是,所以现在降落都是快到地的时候油门最低,触地瞬间切自稳

网友:
这种机架是不是太重,好像280多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架纯粹是为了信号好吗?是不是直接把gps粘在机架上就行了?

如果旁邊沒有圖傳或是數傳是可以直接年在機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所以现在降落都是快到地的时候油门最低,触地瞬间切自稳

先关油门后切自稳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支架纯粹是为了信号好吗?是不是直接把gps粘在机架上就行了?

支架是为了远离机架自身的干扰

网友F:
降落到两米切手动,稍微推点油,快落地20公分左右慢慢收油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落到两米切手动,稍微推点油,快落地20公分左右慢慢收油到底

感谢
是在自稳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