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XT60头得并联线怎么焊的?附图

楼主(2015-06-06):
实在弄不上去 求教啊

网友:
拿多一条黑线和红线,将同色的线焊在一起,这时就把单先焊xt60

网友:
12的线?太tm难焊了,,,我是剪掉一半先把线头插进去,然后上松香,上锡,让锡融化渗透下去焊牢的。。。

网友:
烙铁瓦数大点就好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线、直接焊起来就可以了无论串联并联都这样就好了

网友:
你烙铁功率不够 并且看你的焊锡一定是劣等货 换好点的焊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线、直接焊起来就可以了无论串联并联都这样就好了

网友:
把一个的电池的两根线分别割一个小口把另一个电池的线分别接在上面

网友:
确实他妈哒难焊。我也是直接对接的,不过用了一点点剥了皮的10号线。先把两个公头的同级对接,再把母头直接焊接在对接线上

网友:
很难焊,我是直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