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事情 油门增大 尾舵机死舵

楼主(2015-06-06):
飞机还是飞越的450se  比较老的机子了,4年前飞个航线什么的轻轻松松,尾巴是esky的0704b和md922,以前玩的时候,锁的很好。机子放了4年,准备拿出来飞飞,插上电一推油门,直接顺时针自旋,打方向根本没反应。但是转速降低尾舵机又可以动了,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家帮帮忙了。。。。。。
开始以为机械方面的故障,,检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尾轴有点磨损,就换了新尾轴和新皮带。还是一样。
后来怀疑是舵机出问题,换了个辉盛还是一样。这么说应该就不是舵机的问题。
最早以前斜盘是用的辉盛9g,最近全换了09md,应该和这个没关系吧??电调是好赢30a。
真的是有点迷茫了

网友:
坐等楼下回答,顺带学习一下

网友A:
不必纠结,换机器吧,

网友B:
顺时针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时针自旋?

没错 而且尾舵机没反应,斜盘舵机正常,现在怀疑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我可以提供一个建议:很大可能是尾桨毂死掉了,而且是特殊情况下的只有高速旋转起来才有的卡滞。我新装的700E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地面调试的时候丝般顺滑,飞起来就是不锁尾,两次差点摔机。你可以用我的方式检验:拆掉尾舵机一侧的球头扣,拆大小桨,(找朋友按住飞机)推油门到悬停位置时,用手尝试推拉尾舵拉杆,看看高速时是不是有卡滞。反正我的700E定速1400的时候尾桨毂跟死了一样动都不动,一旦停转就又滑的不行,后来换了整个尾桨毂了事。

网友:
个人猜测,是尾桨毂里面的推力轴承不起作用了。具体怎么着没去细管,反正尾桨毂换了新的。

网友C:
不是有人发了个电压不足导致死舵的帖子吗 楼主去参考一下 我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人发了个电压不足导致死舵的帖子吗 楼主去参考一下 我是不懂

求链接 现在就怀疑到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人发了个电压不足导致死舵的帖子吗 楼主去参考一下 我是不懂

弄了个xxd20a的 应该也能悬停吧 排除一下电调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了个xxd20a的 应该也能悬停吧 排除一下电调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7485&extra=page%3D1去参考一下本人新手 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7485&extra=page%3D1去参考一下本人新手 什 ...

谢谢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 准备把金属舵机换回塑料舵机了。所有的设备都没变,只换了三个金属舵机,就不正常了。问题就是舵机太吃电流了,要么换电调要么换舵机,我还是选择换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