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 Viper90原廠PNP涵道動平校準後飛行視頻

楼主(2015-06-06):
音響開大聲聽聽震憾渦噴聲浪

网友A:
据说最完美的动平衡是没有任何声音的  刚好见过一颗完美的90涵道装玻璃钢飞机  半油航线基本听不到任何风声,距离不到50米。 手上也有一个普通的塑料涵道 无意跟换扇叶时达到完美动平衡  小油门航线 20米外能达到无声音。所谓的声浪 要么是故意设计缺陷制造风声,要么是涵道吹挤飞机产生的。

网友:
感觉电机声比较大

网友:
感觉像是配的  或是有我喷在旁边飞  感觉很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最完美的动平衡是没有任何声音的  刚好见过一颗完美的90涵道装玻璃钢飞机  半油航线基本听不 ...

= =
怎么可能

空气高速流过涵道一定有啸叫声,只是大小差异罢了

声音过小可能是扇叶比较少的缘故

网友:
飞涵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听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