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rcrcm电动太阳鸟的机身对信号干扰严重,怎么办?

楼主(2015-06-06):
我用的控是DSX7,没有用到原装721接收机,用的是45元的4100E接收机。3克重的4100E接收机 用在泡沫机上 非常稳定和可靠,丝毫不用担心信号接收距离问题,对于1米多的机型来说  可以超越人眼的极限可视范围。。。  但是,用在复材的机身上  接收距离短的可怜,导致第一次飞电动太阳鸟时 摔机(艹),  我之前还问卖家“需不需要把天线露出来,碳纤加强的机身会不会信号造成干扰”。 卖家告诉我 不需要把天线露出机身外。。。

我想问: 鉴于我遇到的问题, 怎么解决,   我想通过 只把天线露出机身外 可以解决接收距离短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千元机值得使用原装接收  砸钱吧  等大炸想换也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元机值得使用原装接收  砸钱吧  等大炸想换也晚了

复材机是需要好的接收和遥控,不光是材质变了,速度也快,一般的接收跟不上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材机是需要好的接收和遥控,不光是材质变了,速度也快,一般的接收跟不上趟!

听说电动太阳鸟的速度也不是多快,

但是,电动太阳鸟比台风翼载荷大,极限速度应该也比台风快吧,

网友C:
接收机天线末端一定要伸出机身外。
太阳鸟的飞行速度也是相当快的,比起台风要灵活,低速时容易失速。
降落时利用打开螺旋桨低速来减速,加上打开蝴蝶刹,冲击力会少很多。
仅供参考。

网友:
开孔,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天线末端一定要伸出机身外。
太阳鸟的飞行速度也是相当快的,比起台风要灵活,低速时容易失速。
降 ...

3Q!!襟翼不用了,不好安装………… 降落猛点就猛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天线末端一定要伸出机身外。
太阳鸟的飞行速度也是相当快的,比起台风要灵活,低速时容易失速。
降 ...

恩恩,也许泡沫机不露出天线 接收距离也会变得很短?
原装的 价值几百元的接收机应该就不需要露出天线了吧

楼主:
恩恩,也许泡沫机不露出天线 接收距离也会变得很短?

网友D:
泡沫机没啥明显感觉,复裁机最好还是露出来,尤其是碳纤维加固的或者全碳,完美屏蔽无线信号。

网友E:
太阳鸟不开蝴蝶刹。估计降落挂的概率不小啊。。。
另外复材机不要用DSM2 了。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沫机没啥明显感觉,复裁机最好还是露出来,尤其是碳纤维加固的或者全碳,完美屏蔽无线信号。

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鸟不开蝴蝶刹。估计降落挂的概率不小啊。。。
另外复材机不要用DSM2 了。不靠谱

嗯嗯,收到。
感谢!!!

网友F:
建议你在机身两侧钻2个小孔,把天线引出,这样效果很好。至于襟翼还是设置为好,不然你还是等着修飞机吧!再好的翼台也经不起高速冲撞。

网友G:
我也飞电动太阳鸟
1.接收机天线一定要拉出来,除了增强信号外,某些角度也不会被碳纤翅膀屏蔽,我用FM控,拉出长天线,彻底避免这问题
2.蝴蝶煞最好还是开,降落速度可以降低很多,降低机身损坏机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飞电动太阳鸟
1.接收机天线一定要拉出来,除了增强信号外,某些角度也不会被碳纤翅膀屏蔽,我用FM控, ...

我的太阳鸟是复材的  机身是有碳布加强的,,,
我也想用襟翼,但是 装机太麻烦,舵角不好安装 需要用专业薄型舵机(成本高)。。。 电动太阳鸟副翼的舵机安装 我说出来 你们恐怕会笑话我,我是用的简单的(一般泡沫机上)舵机安装方式。

另外,全动平尾的不稳定(晃动),是一大硬伤。。。 这是与生俱来的缺陷。。。 前拉式的电机布局  根本无需全动平尾,,, 哎~ 得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在机身两侧钻2个小孔,把天线引出,这样效果很好。至于襟翼还是设置为好,不然你还是等着修飞机吧! ...

嗯,是的 3q!!!
另外,复材的主机翼 挺脆弱,轻微磕碰 就会留下凹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飞电动太阳鸟
1.接收机天线一定要拉出来,除了增强信号外,某些角度也不会被碳纤翅膀屏蔽,我用FM控, ...

我有一台太陽鳥剛裝好準备周六首航,该机的蝴蝶煞設置原廠建議是 副翼+7mm,襟翼 -50mm (???),水平翼補償 -4mm
襟翼是否有標錯呢?似乎調不到50mm,請教您的設置數据为何??
先謝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太阳鸟是复材的  机身是有碳布加强的,,,
我也想用襟翼,但是 装机太麻烦,舵角不好安装 需要用专 ...

我的太阳乌自己在机身里的底部及头部,自己另外加了碳纤维布及环氧膠加强了,所以更有电波摭敝问题
舵机是不是超薄,我个人觉得还好,主要还是穏定及有足够力量,免得高速飞行時舵机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太阳鸟是复材的  机身是有碳布加强的,,,
我也想用襟翼,但是 装机太麻烦,舵角不好安装 需要用专 ...

另外全动水平尾翼不是你太阳乌晃动的原因,我和朋友的太阳乌都正常,你最好查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太陽鳥剛裝好準备周六首航,该机的蝴蝶煞設置原廠建議是 副翼+7mm,襟翼 -50mm (???),水平翼補償 - ...

我沒有按说明书去调舵面角度,而是按經验调,上空后再多次调

网友C:
我在飞的太阳鸟,蝴蝶刹的襟翼放下角度大于60度以上,刹车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在降落时打开动力怠速运行的话,利用螺旋桨的阻力,减速就更加理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全动水平尾翼不是你太阳乌晃动的原因,我和朋友的太阳乌都正常,你最好查清楚

你们飞的也是950元的B品是吗?

难道你们的电动太阳鸟全动平尾没有任何晃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飞的太阳鸟,蝴蝶刹的襟翼放下角度大于60度以上,刹车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在降落时打开动力怠速运 ...

您用的什么电装,速度几何?   (我还没有正式的飞过,但是85克外转子+200克的40C 3S电池,飞机就感到重的要死了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飞的也是950元的B品是吗?

难道你们的电动太阳鸟全动平尾没有任何晃动吗?

确定没有晃动....插到底后紧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什么电装,速度几何?   (我还没有正式的飞过,但是85克外转子+200克的40C 3S电池,飞机就感到重 ...

我用2835 850kv, 4S 1600mah,10寸桨,动力足够,1.4kg拉力,但飞机也非常重,翼载非常大,非常容易失速,低速时副翼打大一点就会失速,已经二次低速螺旋小炸机了

网友(2015-07-16):
还是换原装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