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

楼主(2015-06-06):
APM 飞控,新西达30A电调,一直都很好,今天重新做了一遍油门行程,第二次通电后油门从最高拉到最低正常,在不断电的 情况下试了一下,油门没问题,正常响应,但APM断电以后再接电,XXD电调就会连续滴滴得响,试了几次都这样,不知道哪出错了,求解 a

网友A: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电调不能自检,才会滴滴滴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电调不能自检,才会滴滴滴的响。

油门一直没问题,是拉在最低的,把电调拿下来直接、接、接收机就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APM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电调不能自检,才会滴滴滴的响。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 做油门行程的时候又问微调调得太低,后来拨上去几个格子在校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