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求教贴

楼主(2015-06-06):
280能飞起来了,但是有个问题,还是要请教大家。我用的银燕2204电机和12安电调。在装机之前,就把四套进行了油门校准。(当时没装CC3D,还是按固定翼的套路弄的),四个都正常。在用CC3D设置四个电机的启动停止时,发现有个电机在启动时,老是抖。大油门时,没问题。于是我又把那根电调线单独插到接受上,用遥控器推油,发现是正常的。现在机子都装起来了,每次推油起步时,那个电机总是抖,很像电源没接好虚相的症状。我很担心,哪天就毁在这个电机上面。请教下,大家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了,如果不能排除话,我想我该把这个电机返厂重新换一个啦。这里,请教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明天上视频吧,手机不好,晚上拍下来不能看。 第四个电机!?from=s1.8-1-1.2
我把2.4电机换个了位置,发现问题出在电调上,但是不清楚电调哪不合适引起的。

网友:
油门校准

楼主:
油门校准啦,还是这的,有个朋友告我,可以单独把那个电机在CC3D里把它的怠速调高点。

网友A:
建议:
1)不装桨,打开调参软件;
2)把那个有问题的电机与电调上的扎带剪掉,使线束松动,便于用手拉动或摇动线束;
3)在软件里校正这个电机的油门,并用手拉动或摇动线束,看看电机是不是可以正常,或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
4)如果是虚焊或接触不良,可能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电机与电调的焊接处,一个是电机内部,请仔细排查。

我的第一架QAV280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开始以为是电机与电调虚焊造成的,后来发现是电机根部(内部)有条线接触不良,
由于是电机内部无法拆掉重焊,后店家给调换了一只。
根据我遇到过的情况及你所说的情况,有可能是电机三条线中有一条虚焊或接触不良造成的,以上供参考。
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774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不装桨,打开调参软件;
2)把那个有问题的电机与电调上的扎带剪掉,使线束松动,便于用手拉动 ...

哎呀,谢谢将官。我看了你的视频,我的也是那样子。我明天就按照这个方法检查一下。

楼主:
拆了,发现电调和电机三根线焊接没问题,接线板两根电源线没问题。电机三根线看不出来。CC3D调试时,捏住电机的三根线也没有改善。一会抖一会不抖,我把这个电机的转速调高,才能消除这个现象。但是只要是电机启动的速度,就会反复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用另一个电调对倒试试,说不好使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
这么看可能是电调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不装桨,打开调参软件;
2)把那个有问题的电机与电调上的扎带剪掉,使线束松动,便于用手拉动 ...

我互换了电调,发现换过来的电机正常了,证明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另一个电调对倒试试,说不好使电调的问题。

你说对了

网友:
在cc3d里面重新校准一次油门就行,之后再单独调电机的怠速

网友:
有个事   cc3d  专门有一栏是一次就调整所有电调的行程,不是指那个,调单个电机的步骤

网友C:
全选勾,,点开始,  上电  ,听到两声响,点停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选勾,,点开始,  上电  ,听到两声响,点停止,,,好了

这一步,每次都做。到了电机就不行。新买的电调在路上。我是没有电调那个黑皮,要不非脱了看看咋回事!

楼主:
剥了皮了,焊接没问题,其他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剥了皮了,焊接没问题,其他就看不明白了

我的一个电机也是抖    可以调高一点怠速    飞起来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个电机也是抖    可以调高一点怠速    飞起来一切正常

就是怕有安全隐患,我重新换了一个电调,还是这样。可能是接线板有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是把一对好的电调和电机与这个有问题的对换,发现2对都抖了。其中出问题的电机里面的热缩管被螺丝顶到了,果断把电调和电机都退回去了。我这算中彩票了吧,刚买的4对电机电调一下就坏了1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0cc82861

网友:
别用银燕电调马上好,好盈爽多了,我也与你同问题,结果马上卖了电调,换好盈天行者12ae

网友E:
好盈专做电调,朗宇专业电机,奶奶的银燕啥都有。所以质量还可但不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专做电调,朗宇专业电机,奶奶的银燕啥都有。所以质量还可但不专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