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油箱口与化油器位置?

楼主(2015-06-07):
请问下老鸟们,甲醇机化油器高于油箱口、和油箱口平行、低于油箱口,这三种状态个有什么不通,那种最合适

网友A:
它靠的是自然吸力,所以液面高低压力不同会影响油量,还有飞行时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靠的是自然吸力,所以液面高低压力不同会影响油量,还有飞行时的稳定性。

那低于油箱口 会产生什么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低于油箱口 会产生什么状态

发动机低过油箱口,就是说油箱液面高于化油器,压力差会产生富油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低过油箱口,就是说油箱液面高于化油器,压力差会产生富油现象

像这种情况,能否调试到 正常飞行??

网友:
油箱的最高油平面略低于化油器喷油嘴是最合适的.油平面高于花油器喷油口的话,燃油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在发动机不工做时也会流进化油器进入曲轴箱而造成积油,轻者造成富油,重者造成启动困难,如发动机倒装时还会造成火头烧毁、活塞连杆损坏的严重后果!

油平面低于花油器喷油口太多的话,会造成供油不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情况,能否调试到 正常飞行??

这种状态也可调到正常工作状态,但在启动之前要把飞机机头抬高放置或关死主油针。

网友(2016-02-19):
又学习到了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