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失控保护突然就不能用了…请教下

楼主(2015-06-07):
一直用的apm自己的失控触发,D10设的失控保护是油门-125,关控后油门通道值也是1001,设置的低于1050跳转到RTL,原来是可以的,昨天在外场想试下,就跳不过去了…用5通道那个改飞行模式的倒是可以,就是apm自带的不行,有大神能帮忙吗…

网友A:
这是遥控部分的问题,你把遥控的失控保护重新设下

楼主:
关控后调参软件上显示的通道值是正确的啊,也从新设过了

网友B:
不起飞现在好像不会跳RTL 会直接跳到Land模式

楼主:
以前是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