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澄星cx20 apm飞控 osd接口问题。

楼主(2015-06-07):
这是澄星cx20 apm控的照片。请问大神,红圈位置是mini osd接口吗?各针脚定义是否和一般的amp飞控一样。谢谢!

另外还想知道黄圈接口是干啥用的。

网友A:
红圈是接osd的   具体的定义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确定正负极,然后其他两线随意接,只要正负极没反就行,然后测试一下有无数据,无数据把另两线交换一下就行。ADC我觉得是测电压的。等其他人解答吧。

网友B:
来张真面图。CX20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是接osd的   具体的定义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确定正负极,然后其他两线随意接,只要正负极没反就行,然 ...

非常感谢自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张真面图。CX20咋样

没明白,你要看啥图?

网友B:
我们一起飞玩具四轴的记得吗?来着正面的飞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起飞玩具四轴的记得吗?来着正面的飞控图

我好像没和谁一起玩过啊。哈哈
侧面

正面

网友B:
为啥不自己组装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自己组装个

这一来是不会,尤其是这种带gps的,还有遥控器设置啥的都统统的不会;二来图便宜,这个机出厂标配才1300元。

网友:
我也不会有山东华硕帮我,组装了一套f550APM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来是不会,尤其是这种带gps的,还有遥控器设置啥的都统统的不会;二来图便宜,这个机出厂标配才1 ...

淘宝上都要1999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都要1999的呀

上阿里巴巴。找一台也批的商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阿里巴巴。找一台也批的商家。

哈哈,我怎么没想到,谢谢

网友:
这个飞控的系统我目前闲置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怎么没想到,谢谢

不过,我这台一个电调冒烟了。。。。慎重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