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一步一步装个QAV280■最近一直鼓捣夜航,探照灯都有了各位看看还差啥?

楼主(2015-06-07):
玩穿越有好几个月了,飞的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鼓捣,哈哈,也许这也是一种乐趣吧,这次帮盆友装一台机顺便就拍下来了,给新手盆友一点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老鸟们指正哦。废话说完,开始上图吧。来个全家福先

网友:
重量可以~~~~~~~不重

网友A:
LZ能晒下某宝 配置单吗 新手不想走弯路 先谢谢了

网友:
UFO老顾客,发来贺电,楼主手活不错

网友:
楼主有些不懂的想问问你,方便给我一个qq吗

网友B:
市面上纯碳板太多假的了,包括你的

网友:
不错  说下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纯碳板太多假的了,包括你的

如何辨别真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何辨别真假呢

看纹路  截面   光泽  你这个炸鸡后起层很严重   初期不影响飞行  后期在天上分分钟死给你看
还有  最好不要用T插   换xt60
你摄像头那样搞也不合适~

网友E:
这亚光碳板看着像玻碳混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纹路  截面   光泽  你这个炸鸡后起层很严重   初期不影响飞行  后期在天上分分钟死给你看
还有  最好 ...

10几米炸下来,屁事没有啊,肯能是光线拍照反光问题。拍个你的近距离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亚光碳板看着像玻碳混纺的

纯碳板,128克重,拍照反光问题

楼主:
QAV280,MT2204,BL12A,ufo600MW图传,sony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晒下某宝 配置单吗 新手不想走弯路 先谢谢了

这个配置很简单 ,你QQ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辨别真假呢

哥玩直升机这么多年,跟你们说个辨别的,你把边用锉刀挫一下,,里面白色的就是玻碳,灰黑色就是纯碳 ,层次感才是全碳的没有层次感才是玻碳的,O(∩_∩)O哈哈~,赶紧回去搓搓看吧小伙伴们。看看JS怎么忽悠你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几米炸下来,屁事没有啊,肯能是光线拍照反光问题。拍个你的近距离的看看

我以前一个假碳  刚装机第二天  全油门飞高丢机找回来皮试没有(差不多二十到三十米)完了飞了半个月就挂掉了~
后面换纯碳   炸了两个月  愣是没坏
这个是有寿命的  不是说一下两下就会坏   不是说质量不行一下就坏
商家要敢这么卖  分分钟被骂死倒闭~

网友F:
不错,摄像头上角要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摄像头上角要这么大吗?

30-45度比较好些

网友:
那个能亮瞎人眼的灯在哪有卖,求链接

网友:
楼主威武,膜拜至极,我等小菜自爆家门QQ769838625

网友:
楼主问下不装飞控减震板行吗?我QQ18924964   正在装机。。。求楼主指导。。。。谢谢了

网友G:
焊工漂亮,BB响也是直接焊接上的吗?给个焊接的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工漂亮,BB响也是直接焊接上的吗?给个焊接的连接图

直接焊主焊盘上的主电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赞同楼上的,现在很多假碳,   qav280都是仿的 250pro机架,要买就买原装250 pro机架,  280轴距,无论做工 ...

请教一下原版的qav250 sport也可以用6寸桨吗

网友I:
請問樓主,你的QAV280用多大的槳?

楼主(2015-07-11):
引用 网友I:
請問樓主,你的QAV280用多大的槳?

用的6045

网友:
顶一下,正准备装一个

网友:
手活不错,cc3d不减震的情况下对电机和桨要求很高

网友:
请问原装的250那家是?pm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