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选择问题

楼主(2015-06-07):
新手一枚,请教下线材跟热缩管都用什么型号的?在纠结f450还是 x600。

网友A:
热缩管多得很、线也多、热缩管一般是2、3、4、5、6、8、10、12、14、16、20、25、30、40、50
线常用的是24、22、18、16、14、1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多得很、线也多、热缩管一般是2、3、4、5、6、8、10、12、14、16、20、25、30、40、50
线常用的是24 ...

这个常用的也太多了!!!那我要每种都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常用的也太多了!!!那我要每种都买啊?

那就看你自己需要

网友B:
热天还得买个电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自己需要

我就是不知道,装个f450常用的都是什么型号,怎么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天还得买个电风扇

用风枪就好

网友:
最好都买些,随着入魔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些型号的线材及热缩管都能用上的,我现在硅胶线从28到10号每个规格都有,热缩管从1mm到20mm每个规格也有,以后都能用上。

网友C:
我喜欢都备着,需要的时候没有就很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都备着,需要的时候没有就很不爽了。

可是上面有个老师说有十几种呢!你的意思都买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自己需要

我就想装个f550,2212 20a电调,apm老师给我点意见呗需要那种电线跟热缩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装个f550,2212 20a电调,apm老师给我点意见呗需要那种电线跟热缩管呢?

主线路用12号线、热缩管用3或者4的就好了
我玩不转apm我的是naza 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线路用12号线、热缩管用3或者4的就好了
我玩不转apm我的是naza v1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