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求助

楼主(2015-06-07):
模拟器安装完成,显示这个,不能玩,求教各位怎么回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A:
更新下显卡驱动,或调下显示器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下显卡驱动,或调下显示器的分辨率

分辨率调了,不管,怎么更新驱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辨率调了,不管,怎么更新驱动呢

下个鲁大师吧!里面有个驱动管理!试试看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B:
先调分辨率,不行就更新显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鲁大师吧!里面有个驱动管理!试试看

装好了,不过又出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分辨率,不行就更新显卡驱动

装好了,不过又出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了,不过又出现这个

那就不知道了,等大神吧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在状态栏里有个飞机的图标,鼠标右键选择凤凰模拟器rc,控的模式选ppm,直升机类型!就基本可以了!然后再论坛搜索控参数设置!

网友:
加我扣扣告诉你963887106摩友

网友:
刚才写一堆,发表了!又看不见了!神马东西

网友:
USB加密狗不支持凤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