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舵机扫齿?滑盘不复位导致不锁尾!

楼主(2015-06-07):
是不是舵机扫齿?滑盘不复位导致不锁尾!
真是扫兴,出去飞一下,半块电池都没有,突然再次起飞不锁尾了,检查了各处,将陀螺仪插头又用劲插了几下,再试还是不锁尾,这如何是好?再一看一侧的桨距很大,再看看,发现问题了,这个滑盘不水平了,歪着接受插电也不复位,这是怎么回事,拨动遥控器上的微调也不起作用,只好擒控回家!嘛嘛原因?高手提醒两句!看看这张图,这是通电后的状态,不复位了,滑盘是向右集倾斜的,这显然是舵机滑齿造成的吧,齿轮移了位,就造成现在这个倾斜状态?

楼主:
这种设计确实是愚蠢,把舵机放在里面,想调整就得打开机身,工程量也太大!要是有个拐把螺丝刀就好了!

楼主:
准备打开后将舵机的摇臂通电后再次摆成水平奖状,然后再试会不会锁尾,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扫齿只是扫了个尖,齿轮主体还在?这样就能试出不锁尾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别笑,严肃点儿,楼主是认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严肃点儿,楼主是认真的~

这三个舵机的复位相当麻烦,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样修理这三个舵机,将其拆除下来就得打开机身,如果是仅仅重新调整舵臂,也得费一番精力,拆除了前脸面板,拧下固定螺丝才发现这样做还是取不下舵臂螺丝,又拆除下后舵机导向槽,从主轴的后方进入,这才将螺丝刀塞进到 舵臂螺丝上!真费劲。

网友B:
450 pro  结构是最经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严肃点儿,楼主是认真的~

是你在笑吧?好,能起到顶贴作用就行!

网友(2015-08-12):
这个小问题难不住楼主的,楼下继续

网友C:
中奖确定会悬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舵机的复位相当麻烦,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样修理这三个舵机,将其拆除下来就得打开机身,如果 ...

pro就是这样!各种拆侧板,各种卸螺丝~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奖确定会悬停吗?

呵呵,这样的问题也太好回答;你敢打一千元的赌吗?只要打了就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 pro  结构是最经典的。。

强烈要求这机子配置一把拐角螺丝刀!至少能节省一半的工作量。

网友:
的确这个结构有点麻烦,各种拆电池板,侧板

网友:
我只拆陀螺和導向板!

网友:
有道理,我支持你

网友:
不用拆侧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