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lite狂闪红灯问题

楼主(2015-06-07):
求助各位大虾,本人购买了NAZA LITE加GPS,目前是装在250的穿越机上调试,后续会装在大鸡鸡上。

我按照调参软件以及说明书上的连线方式把电调和接收都连接好,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我如何快速拨动模式转换开关(GPS姿态、姿态、手动),都无法进入GPS指南针校准(黄灯常亮)。
                                                                                                    第二个问题是,解锁后,电机进入怠速转动,正常,推油门到50%,电机转速增加但不起飞,再往上推,电机转速突然增加,而且机子振动剧烈,这时只要稍微收一点油门(可能在70%收到65%)电机马上减速(感觉差不多是怠速),且LED指示灯红灯狂闪(无论如何改变模式),这时接电脑进入调参软件,右下角有三角形的警示标志,鼠标移动过去显示点击进入查看详情,但无论我如何点击都看不到详情,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上两个问题,请教各位是飞控有问题还是我的某些设置要调整?

网友A:
遇到类似我按照调参软件以及说明书上的连线方式把电调和接收都连接好,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我如何快速拨动模式转换开关(GPS姿态、姿态、手动),都无法进入GPS指南针校准(灯不亮)的问题求解:

网友:
遥控器校准了吗  模式开关行程和中立点对吗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没有校准,我的V2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校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我按照调参软件以及说明书上的连线方式把电调和接收都连接好,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我如何快速拨动模 ...

我遇到过,是LED灯坏了。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LED灯坏掉,第二个问题遥控器直接校正电调,然后在连接飞控校正遥控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