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装GAUI X3-P1主轴板组装

楼主(2015-06-07):
    超级白一枚,翻开说明书第一页主轴板组装,拿出对应的零件包装立马傻眼,,,是我不懂呢还是说明书不够详细呢,零件包装袋里面多了两个小的垫圈,不知道往哪里上,说明书上面也没说两个垫圈往哪里上啊,求X3装机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没有这两个垫圈,先不用管。纠结的话问问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这两个垫圈,先不用管。纠结的话问问店家

根据垫圈大小,我怀疑是加到最小的那个轴承,可能是解决个别有虚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垫圈大小,我怀疑是加到最小的那个轴承,可能是解决个别有虚位的

我觉得不是,那里不需要,倒是部件4和部件1螺丝连接部分的高度问题。等你装尾管的时候就知道了,不知道那个凹槽与孔是否合适,是的话我觉得就肯定了。

网友B:
我忘了我的是怎么用的了。估计是你装主轴的时候调整间隙用的,或者是你装到后面再用的。可以先放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那里不需要,倒是部件4和部件1螺丝连接部分的高度问题。等你装尾管的时候就知道了,不知道那 ...

感谢,我先放一边的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我的是怎么用的了。估计是你装主轴的时候调整间隙用的,或者是你装到后面再用的。可以先放一边。

谢谢了,已经放在一边了,呵呵

网友:
我的好像没这个东西,不过也是多了2个差不多是这样的垫片出来,不知道干嘛的,被我放在一边了

网友C:
主轴板组装的安装要求是 主轴能顺滑自如的从第一轴承掉入到第三轴承座 可是我的不行 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调整啊?

网友D:
很少人 X3 塑料版本 能装成  主轴能自动从 1,2,3 三个轴座上自行 滑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板组装的安装要求是 主轴能顺滑自如的从第一轴承掉入到第三轴承座 可是我的不行 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调整 ...

抹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轴板组装的安装要求是 主轴能顺滑自如的从第一轴承掉入到第三轴承座 可是我的不行 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调整 ...

调整,比如把第三个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人 X3 塑料版本 能装成  主轴能自动从 1,2,3 三个轴座上自行 滑落

自己微调,不然震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抹润滑油???

我昨晚吧自攻螺丝都重新松了下,按照论坛大侠说的二指上自攻螺丝大法,情况有好转。我还没抹油估计抹后更滑了

网友:
我的固定尾波箱那颗螺丝的两个垫片正好没有……原来装在你这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轴板组装的安装要求是 主轴能顺滑自如的从第一轴承掉入到第三轴承座 可是我的不行 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调整 ...

我的炸过两次后,现在能顺利滑落,而且主轴打磨了螺丝固定孔,因为炸机使固定孔有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