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架四轴怎么用天7控制

楼主(2015-06-07):
我有两架四轴和两个天7接收机。问题是天7里仅有一个固定翼模式,剩余都是直升机模式,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用固定翼模式直接对码就好了、我的是天九、两架四轴同时控制都可以

网友A:
"天7里仅有一个固定翼模式,剩余都是直升机模式" ——亲你这么说,让我们手里一堆固定翼的怎么活。。。。。天7MENU+开机,先选择模型2,再设置机型为固定翼,以此类推啊亲,10个固定翼不是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里仅有一个固定翼模式,剩余都是直升机模式" ——亲你这么说,让我们手里一堆固定翼的怎么活。。。 ...

原来如此,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不看说明,怎么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