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 加尾电调改善金鱼尾求助!

楼主(2015-06-07):
焊接尾电调时,尾电机3根线和电调怎么焊接,有顺序吗?原尾电机插口不用了,就不管它吗?
我就知道电调接主板是接在电源上。。。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相当于向主板内置尾电调并联一颗电调来驱动尾电机,原主板电调电机侧处于开路状态不再带动电机
至于主板尾插口,想减重倒是可以焊掉,嫌麻烦大可以放着不管
至于线序要看不同电机和不同电调,如果转向反了:
1,部分电调程序可以设反转
2,任意调换2根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向主板内置尾电调并联一颗电调来驱动尾电机,原主板电调电机侧处于开路状态不再带动电机
至于主板尾 ...

了解!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