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购买pixhawk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某宝上店铺各种翻新,价格差异巨大,请问靠谱吗?
如果有用过靠谱的,建议留下店铺。

还有如果要从3DR直接买的话,是否可行?能寄到大 陆吗?

网友A:
建议雷家pixhack,不过也有原版的pixhawk,至于买3DR的其他途径嘛!没必要这样,开源飞控嘛!只要所用零件质量过关都一样!而且3DR很多东西来自中国

网友B:
淘宝上基本都是山寨的,好像也有一家是3DR原版的,但是死贵
我买了个山寨的,结果加速计有问题换了一个,目前还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C:
不买最贵的,也不买最便宜的,刚入手一片,默认参数飞450和550轴距很稳,比P2和以前玩过的2片APM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雷家pixhack,不过也有原版的pixhawk,至于买3DR的其他途径嘛!没必要这样,开源飞控嘛!只要所用零件 ...

看了下不太喜欢hack去掉了一些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基本都是山寨的,好像也有一家是3DR原版的,但是死贵
我买了个山寨的,结果加速计有问题换了一个, ...

求问是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买最贵的,也不买最便宜的,刚入手一片,默认参数飞450和550轴距很稳,比P2和以前玩过的2片APM稳。

求问是哪家?

网友B:
我买的是带100元技术支持的店家,感觉这100元是浪费了,基本上我有的问题都能网上自己找到,问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不清楚。。。。

网友C:
貌似网站不允许发TB的链接,PLAY UA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带100元技术支持的店家,感觉这100元是浪费了,基本上我有的问题都能网上自己找到,问他们的问题他 ...

哦,知道了,看上去像bzuav那家?
GPS你买了吗?定位快吗?听说这个假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网站不允许发TB的链接,PLAY UAV的。

GPS你买了吗?定位快吗?听说这个假的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S你买了吗?定位快吗?听说这个假的很多

GPS老晋用的是原来APM 2.8那时候买的,7N的,雷家的。
只要不是阴天,基本半支烟10颗。

8N的现在水很深,价格也贵,感觉7N的用用就可以了,要那么高的精度干什么,RTL差个1米2米又怎么样呢?

8N这点钱,我买2个7N,PIX用双GPS,更安全了。

网友D:
大 陆中国好像是 66HEX 代理,可以找他们。

或者找香港的朋友代买,再快递过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不太喜欢hack去掉了一些接口

考虑一下 pixraptor 吧 ~    某宝上找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不太喜欢hack去掉了一些接口

你真的这样认为就说明pix你不怎么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一下 pixraptor 吧 ~    某宝上找就有了

记得看过这个,好像比原版的大,是不是还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这样认为就说明pix你不怎么了解了

我确实不了解啊,毕竟我是新手。。。
但是我比较了解stm32的单片机,当初还做过好几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 陆中国好像是 66HEX 代理,可以找他们。

或者找香港的朋友代买,再快递过来。

看了66hex,好贵啊。。。
不是说pixhawk200刀,m8n50刀吗?他家这是按20的汇率计算的吗?
gps我看hobbyking有卖的,就是快递贵了些,首重130。好像直接从香港寄,快递都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老晋用的是原来APM 2.8那时候买的,7N的,雷家的。
只要不是阴天,基本半支烟10颗。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7n淘宝上的就靠谱吗?
半支烟10颗?是不是有点慢?好吧,我不抽烟,不知道半支烟要多久,不是应该30秒内就好嘛?(看官网的数据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看上去像bzuav那家?
GPS你买了吗?定位快吗?听说这个假的很多

买的8n 室内阳台边半分钟大概八颗卫星吧 室外还没试 得先吧笔记本修好才能出去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7n淘宝上的就靠谱吗?
半支烟10颗?是不是有点慢?好吧,我不抽烟,不知道半支 ...

朋友疑心太多了,TB还是有很多靠谱的卖家。雷家的就不错。7N也就是100多点。

搜到星还要看是不是可以用,很多炸机都是由于刚搜到星就起飞造成的。

搜到星后,还要看看GPSHDOP值,越小越好。1-2分钟后,老晋7n的GPSHDOP值一般在2左右,完全满足钉钉子和RTL。

老晋还自己DIY了个M8N,100多点,朋友可以站短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