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图传接收机和这个设备连接为啥没有图像?

楼主(2015-06-07):
这个设备是单位配发的,通过3.5MM插头插入DV的AV接口就可以显示DV拍的图像再上传到指挥中心
我的设想是把它和图传接收机的AV接口相连就可以把航拍图像传到指挥中心
但是发现RC805接收机的AVOUT接口是2.5MM的……于是我搞了一根耳机用的3.5MM转2.5MM的转接线

连接完成以后打开图传发射和接收,一体屏显示正常,但是这个设备没有图像但是有点杂波
是因为转接线不是视频线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估计是接线问题,插头的定义可能不同

网友:
自己做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接线问题,插头的定义可能不同

买的耳机转换头  可能不支持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耳机转换头  可能不支持视频?

不存在支持不支持,无非就是三根线的定义不一样,把你能正常显示图像的显示器拆看看,线路板上应该有标明视频输入,地,和音频输入。你的图传接收机的输出,三根,里边肯定也就是:地,视频,音频三个。
估计就是顺序不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支持不支持,无非就是三根线的定义不一样,把你能正常显示图像的显示器拆看看,线路板上应该有标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