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做S900中心板的么?

楼主(2015-06-07):
本来900想出掉,没碰到合适的买家打算留着了,起飞震动大是通病,哥们说是中心碳板薄,有能加工厚一些的朋友么,加固一下,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减震方法也请指教

网友A:
我要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了多少钱

不出了,准备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不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贴

感谢

网友D:
不是加厚就可以解决机构弱,应该是中心板扣的太大洞,刻应该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加厚就可以解决机构弱,应该是中心板扣的太大洞,刻应该补一下

和哥们另一架攒的八轴比。明显薄

网友:
淘宝找代加工啊
  很简单

网友:
教你两个方法,一、在中心板下板加一层1.5mm的碳板,保留了原玻纤底板,上板改2mm碳板。二。舍弃印刷电路,下板直接换2mm的碳板,上板改成一体的2mm碳板。     效果谁用谁知道。    裸飞震动从1.4立马降到了0.6(SX测试),大舵量飞行不再感觉架子偏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哥们另一架攒的八轴比。明显薄

其实你不用太纠结厚度,更重要的是应力的发布,如果面内机结构合理来均布应力效果才能根本解决

网友:
电机座的和折叠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