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抖的厉害,为什么?

楼主(2015-06-07):
xxd2212,xxd电调,QQ飞控,能飞,就是抖,感觉没力一样,是电机太low,还是飞控不行?大伙f450都是什么配置?

网友:
调试qq飞控感度 我的F450很稳

网友:
感度问题,感度高了就抖,低了就肉。

网友:
我的F450很稳,   配置:  DJI 原装 F450机架 ,  V2216  900KV ,  Naza-M Lite + GPS  一套, 乐天电调40A,   电池格氏  4s   5300   30c ,
                           图传600MW,  肥鲨天线,穷人 OSD, 图传的电池是单独供电,2S  1500MA

          感度
                    基础       180   180    180    180
                    姿态        170   170

      3.6v 报警           在空中能飞  17/18分钟左右               说明: 大力电子买的小摄像头,我没有用云台            电机3根线是直接焊在电调上,且电机出来的线被我剪得只有3CM 长。尽量减重.

网友:
我的螺旋浆是美国  APC  1047,     上面那位朋友,   看看是不是你机架有点软 还是用DJI原装的好, 飞控还是用NAZA飞控好, ,螺旋浆平衡一定要配好, 最好是用原装APC 1047 ,   我原来也是用那便宜的浆很抖,后来全扔掉了。

网友:
机架太重,280克,不知道原装的多重

网友:
一样的配置,应该还是重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