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里面有设置GPS离机架中心位置的距离选项吗?

楼主(2015-06-07):
如题,想知道零度所有系列飞控调参时里面是否有设置GPS离机架中心位置的距离?尤其是双子星,是否有这个设置?望大哥大姐们告知我一声,谢谢!

网友:
我实在想不通离中心位置有什么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A:
DJI 有,XYZ三个方向分别输入x.x cm。俺的理解是:DJI的GPS精度已经达到了毫米级别!! 远超美帝军方!!

网友(2015-07-17):
引用 网友A:
DJI 有,XYZ三个方向分别输入x.x cm。俺的理解是:DJI的GPS精度已经达到了毫米级别!! 远超美帝军方!!   ...

gps誤差不都在+-2m內~放在什位置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 有,XYZ三个方向分别输入x.x cm。俺的理解是:DJI的GPS精度已经达到了毫米级别!! 远超美帝军方!!   ...

主要是给罗盘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