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调k8遇到校准问题

楼主(2015-06-07):
哎,本人新手,买了个飞越450pro v2无副翼直升机,用的k8的陀螺仪,华科尔d10的控,由于一直不太会调机,外加忙,就刷了机,玩dsm的小固定翼。现在有时间了想调450,完全不会对刷完机的d10进行设置啊,机子也不太会调,哪位大神能帮帮我啊,机子都买回来一年了,还没上天。循环螺距什么的完全不明白阿,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刷机之前给油门,三个舵机是动的(舵机是kst215),我理解的就是集体螺距是动的,结果刷完了机,给油门,不动了,只有打升降和副翼,舵机才动,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就是我在电脑上调k8,点击设置中立点,数值怎么都不是0,然后控上打满舵又不是百分之百,不是92就是95,这又是为什么啊?问了别人,别人告诉我是接收或者是控有问题,得返厂,真的是这样吗?我刚买的,必须得返厂吗?真的太感谢大家拉。问题如下图:

网友A:
不用满100  的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满100  的 !没事

那请问遥感回中,在上面校准显示不是零要紧吗

网友:
那就调控

楼主:
请问怎么调呢,是调控上的微调吗?但是我又听别人说,k8不能动控上的微调,要在电脑里调,实在是不动,麻烦了

网友B:
调控里面的辅助微调 调中立点

网友C:
刷过,每次都要较准

网友D:
我是调控里的微调调到正常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过,每次都要较准

额,请问每次都要校准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调控里的微调调到正常为止。

恩恩,请问你调的是控上那个黄色的微调按钮,还是在控设置里面的微调呢,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控里面的辅助微调 调中立点

我调了,可是没有用阿,还是同样的值啊,默认是0.1,我调到3都没用阿,一点变化没有

网友E:
你可以尝试刷回华科尔原厂固件试一下 deviation我一直不会用。。看了论坛里有人写的说明书也是不会用 虽然deviation很好 很强大 但就是因为太强大了 智商太低用不明白 原厂固件飞450也足够了

网友F:
这些数字不用调问题也不大,重要的是要对照摇杆打的方向才是重点,摇杆打左,k8软件里一定是要显示打左,每个方向都要设置一至。如果不一至的就要在控里改通道的正反方向达成一至,这一步很重要,这步如果有一个通道设置错误,起飞会秒炸!!!!

网友G:
D10是可以校准中心的,中心有点偏差时可以调D10里面功能菜单/辅助微调,我这两天才刚调好。
另外模型菜单/斜盘类型要调为:一舵机 标准,才行。
你可以试试。

网友H:
1撰擇直升機模式
2混控介面撰普通
3陀機類型是單陀機
4. k8會一步一步教你的了
5 在k8裡要激活陀螺儀通道,

网友I:
先把中立点调零,以电脑为准,再调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尝试刷回华科尔原厂固件试一下 deviation我一直不会用。。看了论坛里有人写的说明书也是不会用 虽然d ...

哎。。。当初就应该买个d7e飞小鸡。。。。。您那有华科尔原厂的固件吗?方便加您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数字不用调问题也不大,重要的是要对照摇杆打的方向才是重点,摇杆打左,k8软件里一定是要显示打左,每 ...

恩恩,就是说这个不是零也没事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0是可以校准中心的,中心有点偏差时可以调D10里面功能菜单/辅助微调,我这两天才刚调好。
另外模型菜单/ ...

恩恩,谢谢您,但是我是华科尔刷了机了,跟您说的不一样啊,您说的是原厂固件里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当初就应该买个d7e飞小鸡。。。。。您那有华科尔原厂的固件吗?方便加您qq吗

加呗 无所谓 QQ307610443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把中立点调零,以电脑为准,再调舵机行程。

恩恩,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在k8里校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撰擇直升機模式
2混控介面撰普通
3陀機類型是單陀機

为何您说的我在k8里一个都没找到呢?能说得具体些吗,或者麻烦能加您一下qq吗

网友J:
我帮你答复一下吧:
1、D10刷后,有三种模式,在高级里可以设置,1普通模式 2高级一模式 3 高级二模式
之所以调节中立点没反应,是因为行程默认太小,你要进高级一,或高级二(记不清了)把步进调大后,再调
2、推荐用普通模式,这样控的菜单就和普通的一样,否则你用高级一或高级二,里边调节都是专业的术语,要自己理解后才调得好

我以前也用D10,刷后功能很强大,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联系我  307021288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帮你答复一下吧:
1、D10刷后,有三种模式,在高级里可以设置,1普通模式 2高级一模式 3 高级二模式 ...

恩恩,哈哈,谢谢谢谢您,我加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帮你答复一下吧:
1、D10刷后,有三种模式,在高级里可以设置,1普通模式 2高级一模式 3 高级二模式 ...

您说的这个高级为什么我没有找到呢

网友:
刷机的我不懂,没刷过。原厂的就知道。楼上很多人都说了,先辅助微调中立点是0,在舵机反向到每个舵正常,在舵机行程到100%。

网友J:
高级功能,系统设置菜单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级功能,系统设置菜单最后一个

恩,恩,可是我没有找到系统设置菜单,我的菜单就只有这四个(如下图)。可以加您q说吗,您发的那个q,我加了没有反应,麻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撰擇直升機模式
2混控介面撰普通
3陀機類型是單陀機

5 在k8裡要激活陀螺儀通道  请问能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吗?我已经吧D10遥控器的第五通道起落架对应到了MIX三段开关也关联了陀螺仪 在应该怎么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K:
5 在k8裡要激活陀螺儀通道  请问能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吗?我已经吧D10遥控器的第五通道起落架对应到了MIX ...

具體我已經忘記了,如果你已經把k8激活了陀螺儀通道,再控上按動開關,會看見參數在變化的,還雖然把陀螺儀通道設置到特技開關來實現,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具體我已經忘記了,如果你已經把k8激活了陀螺儀通道,再控上按動開關,會看見參數在變化的,還雖然把陀螺儀通 ...

如图请看,是不是在激活频道选择打开辅助-陀螺增益,然后切换控上对应的通道开关,右下角的 “实时显示”里辅助这个会变化就表示成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图请看,是不是在激活频道选择打开辅助-陀螺增益,然后切换控上对应的通道开关,右下角的 “实时显示” ...

是尾部增益變化

网友:
你D10用了几年了?换电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