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快速前进时扎头,求解

楼主(2015-06-07):
media=x,500,375]http://www.tudou.com/v/oEeDyzSkZj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平底尖头风动船,原来是平头的,后来改为尖头,快速前进时还是船首扎头,求解

网友A:
把推力线改成上推,也就是向后上方退,角度大概2到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推力线改成上推,也就是向后上方退,角度大概2到5度左右。

好像不好使.....

网友A:
或者电机座后移下。目测是会低头的,电机已经有低头力矩的产生

网友A:
我会直接用水机浮筒,或者干脆两个空雪碧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电机座后移下。目测是会低头的,电机已经有低头力矩的产生

多谢,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直接用水机浮筒,或者干脆两个空雪碧瓶。呵呵

好办法

网友B:
就是推力线的问题,我的船试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调整推力线向上后,就可以了,还要看看你重心位置,是不是靠前。

跟一条我的船

网友:
好有创业

网友C:
重心太向前,放后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太向前,放后点试一下.

收到

网友D:
船身过短是硬伤。只能将电机尽量后移来揍合,但重心偏移也会容易翻船。推力线不正确制成压船头。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风动船都要实现倒退吗?如果要倒车是不是得配双向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身过短是硬伤。只能将电机尽量后移来揍合,但重心偏移也会容易翻船。推力线不正确制成压船头。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风动船都要实现倒退吗?如果要倒车是不是得配双向电调呢?

看用途,我这个想用来做救援。而且,之前有过一次一头扎在岸边杂草里出不来的情况,所以,直接双向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用途,我这个想用来做救援。而且,之前有过一次一头扎在岸边杂草里出不来的情况,所以,直接双向电调了 ...

风动的力量不如水中的桨,水况复杂的建议用喷射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推力线的问题,我的船试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调整推力线向上后,就可以了,还要看看你重心位置,是不是 ...

这位大仙的风动船看过你的帖子,有试航视频了吗?我一直感觉会不会太重,速度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仙的风动船看过你的帖子,有试航视频了吗?我一直感觉会不会太重,速度会有影响

我的船确实很重,之前没考虑很周全,现在换了大动力,用小桨和小电池(电池靠后放)可以滑行起来,但是用大桨和大电池就不行,被压头。目前在想解决方法。似乎感觉船头的浮力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仙的风动船看过你的帖子,有试航视频了吗?我一直感觉会不会太重,速度会有影响

KT板也应该能出你风动船的造型。试试!

网友F:
用两个继电器 和一个舵机来控制 很容易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风动船都要实现倒退吗?如果要倒车是不是得配双向电调呢?

用两个继电器 和一个舵机来控制  很容易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两个继电器 和一个舵机来控制  很容易 的

两个继电器?舵机控制?舵机控制按按钮从而改变电流方向吗?不太理解,请详细解释。

网友:
是的 舵机控制一个开关 用来断开或者接通

引用 网友E:
两个继电器?舵机控制?舵机控制按按钮从而改变电流方向吗?不太理解,请详细解释。

是的 舵机控制一个开关 用来断开或者接通继电器的大电流 改变方向

网友:
不求速度,用双发,玩具遥控,接受就够了。救援船,速度不重要。

风动,后推,低头是硬伤,怎么调都会有一些。所以风动一般的造型都是头部宽大,尾部略收缩,这样吃推力的时候,下沉很小就可以平衡低头力矩;如果带倒车,尽量不要马达后移——本来重心一般就略靠后,倒车非常容易翻船。
最好的方式加长,马达放低,甚至改前拉。

网友:
KT板,50m范围紧急驰援。
曾经也因为用了6v电压,前头直接推到水里翻船船了事儿。后来改变操作电压(3v),增加倒车功能.
简陋了,献丑了。

网友G:
船底没拍,太丑。

船头4 层 5mm KT, 船尾3层。不过实际也是不抬头。正考虑加宽船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船底没拍,太丑。

船头4 层 5mm KT, 船尾3层。不过实际也是不抬头。正考虑加宽船头呢。

你这个能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心调后或者船体加长,你这种船体加长效果更好

多谢

网友:
表示无压力

楼主:
挺好,这个颜色跑远了看得清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挺好,这个颜色跑远了看得清吗?

平常跑远就把fpv装上了,救援没有fpv就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平常跑远就把fpv装上了,救援没有fpv就是坑

确实如此

网友J:
将分浪型船艏改为压浪型船艏,类似雪橇的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将分浪型船艏改为压浪型船艏,类似雪橇的首部,

就是从那个形状改过来的......

网友K(2015-10-26):
是推力线和阻力中心的综合问题,电机向后移,加长船身,下推是解决的方向。总之要将推力线对准阻力中心,或者偏上一点,不然就产生低头力矩。

网友L:
这船体。。阻力太大了吧。没有吃水线的概念,也没有出水点的概念。要做就要做专业点的外形。要不就买现成的浮筒。

网友M:
船太短, 你的这个可以用来救援不适合快跑

网友N:
船身太短,两边太开,就是不扎头,也不好控制方向,不走直的

网友O:
?from=y1.7-1.2   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from=y1.7-1.2   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推力线和阻力中心的综合问题,电机向后移,加长船身,下推是解决的方向。总之要将推力线对准阻力中心,或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船体。。阻力太大了吧。没有吃水线的概念,也没有出水点的概念。要做就要做专业点的外形。要不就买现成的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船太短, 你的这个可以用来救援不适合快跑

对,就是用来拖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船身太短,两边太开,就是不扎头,也不好控制方向,不走直的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