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自制金属坦克的焊接?

楼主(2015-06-07):
自己学CAD画了一个T-70坦克的底盘,还没画完,刚在淘宝下订单加工了,很是期待。现在不晓得怎么搞焊接,我打算先把零件拿回来打磨和假组,没问题了就找个代工。但是有没有小一点的焊接呢?我看焊条都那么粗估计焊缝小不了吧。。。想问下大家焊接这块都是怎么搞得?

最后上一张这几天画的图,还没搞完。比例是6/100,接近1/16。

楼主:
日。刚发现忘了画托带轮座的螺丝孔!尼 玛!等零件回来自己钻孔吧。。。

网友:
哪家做的?

楼主:
在淘宝随便找个卖家做了,貌似好多卖铁板的都能做加工。

楼主:
刚把图纸修改了重新发给卖家了,等做完看看效果。

网友A:
什么方式切割?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方式切割?价格如何??

说是CNC切割铁板,我也不大懂,就是卖家说要用CAD画图。

网友B:
如果不是铝材的话可以用激光焊焊接,我的坦克就是用激光焊接变形小又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铝材的话可以用激光焊焊接,我的坦克就是用激光焊接变形小又好看。

师傅 可有什么联系方式聊聊 我也是在做这个豹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 可有什么联系方式聊聊 我也是在做这个豹2

我的qq基本没上过,如果聊一聊的话可以在这个论坛上聊我,我天天都有看论坛现在我的豹2还没完功和图纸还没画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铝材的话可以用激光焊焊接,我的坦克就是用激光焊接变形小又好看。

谢谢!!我去找找激光焊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铝材的话可以用激光焊焊接,我的坦克就是用激光焊接变形小又好看。

请问下是在哪家焊接的呢?我找了好多家,要么觉得量太小,要么必须在他家切割然后焊接,在别家切的不给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在哪家焊接的呢?我找了好多家,要么觉得量太小,要么必须在他家切割然后焊接,在别家切的不给焊 ...

我也是想找个可以焊接的  LZ可否一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在哪家焊接的呢?我找了好多家,要么觉得量太小,要么必须在他家切割然后焊接,在别家切的不给焊 ...

CNC切割。。。。坑爹呢。板材不锈钢,多薄都搞得定,激光切割,3分钟就割完,加钱连材料估计300。

焊接,氩弧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想找个可以焊接的  LZ可否一起

好啊,但是我还没找到卖家。搞个团购啥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CNC切割。。。。坑爹呢。板材不锈钢,多薄都搞得定,激光切割,3分钟就割完,加钱连材料估计300。

...

谢谢,我也忘了是CNC还是激光切割了,花了400元。。。网上实在找不到焊接的话我就在本地焊接了,有焊接一条街,全是做不锈钢箱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忘了是CNC还是激光切割了,花了400元。。。网上实在找不到焊接的话我就在本地焊接了,有焊接一 ...

焊接大把的,这个真不用怕。
还有,你板材2个毫米,太厚了!
标称1.2就好,实际有1个毫米!

网友B:
如果系车底盘焊接的话不见意用激光焊焊接用Ar弧焊就可以,外表的小件可以用激光焊接,我的是在路边加工反正有CNC加工的地方都有一间激光焊接档口,因为有模具修复所以就要用激光焊修复模具。

网友B:
如果用ar弧焊焊车底盘时一定要焊支撑杆在底盘里烧焊时防止变形,烧焊时点几外焊位定位,定好位后就烧全焊,烧焊时不要连续烧会变形度大,烧一小段停一下或者换别的地方烧以达到变形小的地步,还有焊机电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大把的,这个真不用怕。
还有,你板材2个毫米,太厚了!
标称1.2就好,实际有1个毫米!

我是按照恒龙x3的侧面厚度来选的板子,那个是2mm我就也选了2mm。看来还有好些东西要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系车底盘焊接的话不见意用激光焊焊接用Ar弧焊就可以,外表的小件可以用激光焊接,我的是在路边加工反正 ...

好的,那我就在本地焊接一条街那里焊底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ar弧焊焊车底盘时一定要焊支撑杆在底盘里烧焊时防止变形,烧焊时点几外焊位定位,定好位后就烧全焊, ...

学习了,谢谢!我会注意的。
还有,我看淘宝上有卖金属粘接胶的,不知道强度够不够,是否能替代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我会注意的。
还有,我看淘宝上有卖金属粘接胶的,不知道强度够不够,是否能替代焊接?
...

注意不能用金属粘胶,会粘不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不能用金属粘胶,会粘不住的。

请问您那可以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那可以焊接吗

我自己没有Ar焊焊接工具,我上班的地方都是大的普通焊机,只有拿去外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那可以焊接吗

我估计周末能拿到切好的零件,头一次画图还不知道切成什么爷爷奶奶样。我想先拿这些零件试着加工一下,顺便再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

网友E:
锡焊也可以吧
CAD图可以共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焊也可以吧
CAD图可以共享下吗?

还没有画完,设计的也不好。需要改进。都弄好了再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