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的重大发现,失控、死机、死舵、抽风,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5-06-07):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为了能平时在家玩玩,我最近新装了一架250。我入魔3年多,安装、调试过700,480,450,X3等大大小小6架电直。结果在调试新的250时发现很诡异的现象,各种失控、死机、死舵、抽风。因为K8是在论坛上收的二手,一开始我怀疑被坑了,但是秉着严谨的态度,我开始验证收的K8是否的确有问题,我用另外一架正在服役的X3上的好的K8做交叉实验,发现不是新收的K8的问题,差点冤枉了卖家。斜盘舵机电池是新买的,经过交叉实验验证没问题。然后我对电机、锁尾舵机、电调都进行了交叉实验验证,也没有发现问题。见鬼了,我就不相信了,一定有原因。经过了几天的折腾,我在查看K8的飞行记录时发现了蛛丝马迹,虽然记录里全是各种警报,什么接收器数据错误等等,但是有几个低电压报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好像意识到些什么了。以下是我的250电装配置
电机:天龙430XL电机,3400KV
电调:无牌30A电调
斜盘舵机:银燕ES09MD
锁尾舵机:KST113MG
陀螺仪:K8黄金战士
接收机:Spektrum DSMX卫星
电池:TURNIGY 3S 1000mAh

我借用可编程直流电源作为BEC,替代电调的BEC给整个电装供电,我吃惊的发现供电电流小于5A时,K8就会出现各种失控、死机、死舵、抽风的现象,只有供电电流大于5A时才能正常工作。因为我的电源采样率不够高,无法捕捉到瞬态电流变化,因此虽然以下显示的电流波形并未超过最大供电电流,但是瞬间的电流变化一定超过了最大供电电流,从而使得电压被瞬间拉下来,造成了K8重启、死机或工作不正常。

  • 以下为供电电流为2A时的电压和电流,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在K8自检完成后,斜盘要上下动一下,此时因为电流远远超过2A(电源精度问题未能显示出来),电压一下就掉下来,然后K8重启自检,然后悲剧重演。

?firsttime=12

  • 以下为供电电流为3A时的电压和电流,K8启动自检后斜盘上下动时没有出问题,但是操作斜盘时电流还是大大超过了3A,电压还是掉下来了,K8还是很容易死。

?firsttime=1

  • 以下为供电电流为4A时的电压和电流,情况好了很多,虽然看不出电压被拉下来,但是依然存在问题,偶尔K8还是会死,应该是有些瞬间电流超过了4A。

?firsttime=2

  • 以下为供电电流为5A时的电压和电流,功能完全正常,爆操时绝无任何问题。

?firsttime=2

至此,困扰我多日的问题终于告破,因为现在的舵机越来越猛,力量、速度指标都比以前的舵机提高很多,但是代价就是耗电量的大幅上升,1个微型舵机的工作电流甚至超过1A,电直上至少4个舵机,至少要5A的BEC供电才能保证不出问题。我忽然明白了以前莫名奇妙的失控炸机都是怎么回事了,那时的BEC只有2-3A,稍微舵机动作大一点,就会供电不足,K8马上因电压不足而死机。各位小伙伴们赶紧去检查一下自己的BEC供电是否会出现不足,否则在天上出问题就太危险了。
  • 总结1:对于250,、450、480等使用微型舵机电装的电直,BEC至少要5A。貌似目前好盈铂金V3 50A满足此要求,我以前用的好盈铂金40A都不满足要求,其BEC都只有3A,想想不禁一身冷汗。
  • 总结2:必须使用高质量的导线和接头,因为0.2欧姆的接触阻抗,在5A的电流下,就能让电压从5V掉到4V。我忽然感觉对高压舵机青睐有加,高电压、低电流,一定是未来电装发展趋势。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飞几个起落以后就开始抽搐,我以为是K8挂了,换了个新K8还是抽风,我也怀疑过是电流不够,是不是电调温度一高,BEC电流输出就降低了!?

网友B:
450用好赢铂金40A,配K8,爆炒500个起落了,一直稳定没问题。

网友C:
我的480,冰人大舵机身,3个亚拓DS510M+1个DS520,一个好盈铂金40A、6S电机、K8定速,飞了N年了,没出现过LZ所说的状况。。

网友:
所以要用好盈50av3.

网友:
v3 50 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飞几个起落以后就开始抽搐,我以为是K8挂了,换了个新K8还是抽风,我也怀疑过是电流不 ...

前天飞450的时候 第三个起落的时候斜盘舵机会突然抽一下  第四个起落的时候不仅抽 而且动力关闭了一秒多 像切了熄火一样  之前一直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没有连续飞过  那天天气超了35度  现在我也有点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
技术贴,学习完毕拿分走人

网友:
好帖 V3必定大卖

网友:
无影手再现江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80,冰人大舵机身,3个亚拓DS510M+1个DS520,一个好盈铂金40A、6S电机、K8定速,飞了N年了,没出现过L ...

DS510M和DS520都是当年500的标配老舵机了,耗电都不厉害。
当时配的YT 70A电调也就3A BEC。
现在的各种舵机都是电老虎。。。。

网友:
技术贴 必须顶!

网友:
楼主也解决了我的问题 验证了我的想法 ,以前的450用好硬30a 2A的bec ,辉盛9g当斜盘,从来不抖舵,尾巴也正常。最近刚换了3个也是09md各种问题都来了,尾舵机死多,斜盘舵机抽风,果然是电调供电不足的问题。索性换回辉盛9g ,所有问题应该迎刃而解了

网友D:
你真的找到原因了吗?

“1欧姆的接触阻抗,在5A的电流下,就能让电压从5V掉到4V”怎么犯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找到原因了吗?

“1欧姆的接触阻抗,在5A的电流下,就能让电压从5V掉到4V”怎么犯这样的错误?

你指出得对,我写错了,应该是0.2欧姆

网友:
V3 100A的飘过

网友:
多多分享多多学习

网友:
说了那么多。。。 我看完第一段就知道是BEC 供电不足! 陀螺重启,抖舵,接收机断电,统统都是供电不足所致!  玩了3年航模, 还是没有注意到这点。。。。不过也好,给那些菜鸟们涨了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用好赢铂金40A,配K8,爆炒500个起落了,一直稳定没问题。

500太少, 我飞了2000多了。 也没事!

网友:
天龙250,我正想收个玩玩,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用DSM2或者DSMX卫星才会有这问题,用传统接线或者SB就不会有问题。。。和BEC关系不是很大,只能说有一点,主要问题还是K8给卫星供电有点小。。

网友:
这虽然是舵机功率大导致电源压降,但是问题不是舵机无力,而是陀螺重启,这个也是陀螺本身的电源设计的问题了,没法隔离电源的波动,最简单的加二极管和电容或者更可靠的用dc/dc电源都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出得对,我写错了,应该是0.2欧姆

我相信这是一个输入错误,因为从你的发帖的工整来看,你是有条理的人。
但,根据你的内容来看,逻辑判断上有很大的失误,其结论更是缺乏事实和理论的支持。

很多人把你的这个帖作为技术帖,要谨慎做结论。

网友:
我一直都是天行者40A电调,k8陀螺仪,es09md舵机,这个电调只能提供5v3A的供电,但是一直正常啊

网友:
一开始用飞腾40A都没有出过问题的飘过。舵机是215.K8,个人觉得还是楼主的无牌电调的问题。

网友:
我也做过同样的实验,倒不是因为舵机问题,只是返修到手的舵机看看一致性而已。数字电源一枚,我不会labview,木有采集卡试检验,示波器懒得用。。。。
开始测试后舵机卡啊,抽啊。。。。
特么电流不够么,我开最大了诶,忘了多大了,BEC输出也没有这么大,我肯定。
幸运的是,我的接收机有低电压报警,电压掉到4.2V?我不确定,之后没信号了,然后秒到5V。
用4节镍氢供电,一切ok
问题的答案就是,桌面电源的瞬间响应不够,我们所调节的只是最大的持续输出电流,而不是瞬间相应,而舵机消耗的电流多为瞬间电机启动转动的巨大电流,持续电流并没有多大。

而很久之前,大家飞行副翼机器的时候,飞机的稳定是靠副翼维持的,舵机只是改变斜盘的倾斜角度而已,那时一颗65mg可以飞好几年。后来飞行无副翼,只要飞机离开地面,舵机就会不停的转,就是为什么几年前论坛很大一部分人在讨论flybar还是flybarless,哪个好。那时铂金40是奢侈品,哈哈。我好像跑题了。。。。。又好像没有。。。。
铂金40A的BEC参数看着好烂,但是很多人飞X3,450L都很好,而且是360mm的大桨,舵机扭矩很大,对BEC电流需求更高,但是好像也没有因为BEC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我得到的答案是:不是电流不够,而是电流面对瞬间响应的应对能力很差,只有牺牲电压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建议楼主给Kbar接上电容试试。

以上是本人愚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这是一个输入错误,因为从你的发帖的工整来看,你是有条理的人。
但,根据你的内容来看,逻辑判 ...

抓住你不容易啊~~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6S有神功,内容没看,只看标题。
然后我就改了6S,而且是2010k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抓住你不容易啊~~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6S有神功,内容没看,只看标题。
然后我就改了6S{:1_ ...

哈哈,这不被你抓住了吗?
一切都好?
改不改6S我一点都没兴趣,我只想知道6S有没神功,比如能提高效率达20%多

网友:
又是技术贴,支持。

网友F:
250最大的问题就是电调线性BEC问题,电压电流都低,会出现很多问题。V3 50A电调也小心点吧,懂电路的拆开一看就知道,能够多大电流。

网友:
学习学习,恭喜楼主找出问题!

网友:
其实一楼只有一列关键字:“无牌30A电调”。 这也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不被你抓住了吗?
一切都好?
改不改6S我一点都没兴趣,我只想知道6S有没神功,比如能提高效 ...

论坛有时候有些事也蛮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