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云台和无刷云台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5-06-07):
在效果上,无刷云台贵不少,是不是要稳一点?还是说有其他什么有点?

网友A:
精度高  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  响应快

无刷云台也是通过信号控制电机偏转一定角度?话说无刷也能实现步进电机的功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云台也是通过信号控制电机偏转一定角度?话说无刷也能实现步进电机的功能么?

无刷云台也是通过信号控制电机偏转一定角度

虽然我对无刷没什么研究   但是 应该不是这样的

至于能不能实现步进电机的功能   不大清楚  估计要diy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云台也是通过信号控制电机偏转一定角度

因为舵机的控制信号是不同占空比的PWM方波,但是不知道对于无刷是什么控制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舵机的控制信号是不同占空比的PWM方波,但是不知道对于无刷是什么控制原理

无刷应该就是三相交流电    以转动速率匹配飞机晃动速率   传感器主要靠陀螺仪  加速度计做误差较准

个人感觉是这样    肯定不是PWM  电机内部没有芯片  肯定不会识别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应该就是三相交流电    以转动速率匹配飞机晃动速率   传感器主要靠陀螺仪  加速度计做误差较准

...

但是无刷的话,定子和转子的极数决定了有个最小旋转角度,精度貌似达不到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无刷的话,定子和转子的极数决定了有个最小旋转角度,精度貌似达不到舵机啊。

有吗。。我不懂无刷电机    反正实际上感觉并没有最小角度这一说啊  就是很流畅

楼主:
之前看过无刷的原理介绍,是说有类似最小角度这么个概念。。。我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