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舵机不回正

楼主(2015-06-07):
     现在的情况是,油门锁定的时候,尾舵机正常,只要加一点油门(旋翼一转),尾舵机就不对了,打到最边,不会自己回正,包括右边边,    把拉杆拆下来,没有一点阻力也是一样的情况,     很恼火啊,  完全飞不了现在,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   先谢了

网友A:
电机一动,三轴就开始工作,不回中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动,三轴就开始工作,不回中正常啊

我把飞机拿在手里,  机子没有旋转啊
这样算正常吗?怎么飞的时候,它不停的打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飞机拿在手里,  机子没有旋转啊
这样算正常吗?怎么飞的时候,它不停的打转,

我没看仔细,电机转,三轴才起作用,斜盘舵机就不会回中,对于尾舵机,只要你对频成功后就是锁尾状态,打舵也不回中,左右摆动尾巴会自动修正。以上均为正常现象。至于你飞机原地打转,就是不锁尾了~原因很多,一个个检查!感度。通道正反向。

网友B:
在調感度時,誤動了通道的設定了吧,換一個試試

网友:
复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調感度時,誤動了通道的設定了吧,換一個試試

纯新手,从来玩不来那些啊

网友C:
你拆过旋翼头没有?如果装反了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过旋翼头没有?如果装反了就会这样!

没有啊,  新手那些东西都不回去弄,开始稍微有一点打转,现在很厉害了,     油门不锁定的时候,打方向, 尾舵机不会回正,(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