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买何种工业吸尘器吸铝屑

楼主(2015-06-07):
请问哪种工业吸尘器,适合吸铝屑,也有少量铁屑。

网友A:
(个人意见)一看吸入口压差一般达到0.7公斤就好!二看瓦数瓦数越大功率当然就高了!三看价格一分钱一分货地 还有兄弟我建议要是吸铁硝最好在管道外改装一个强磁铁环要知道细小的铁硝在滤布上很难清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