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精灵3 200m就失控啊?

楼主(2015-06-07):
今天去飞我们2个精灵3一起飞我飞到200就图传信号弱 遥控信号弱 我朋友就没事 下午单飞也是飞到200米高150米距离朋友开机18mz 我有图传和遥控信号弱什么原因啊天线都打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我在大楼的5楼花园,精灵2时要非常小心,精灵3讯号还真可穿墙,极稳定。

哥们精灵3 的信号穿墙应该不行吧?   毕竟是2.4的    看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  都晕了

网友:
天线的位置 注意下 ~~

网友A:
应该不会。我在大楼的5楼花园,精灵2时要非常小心,精灵3讯号还真可穿墙,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选的是哪个频道?尝试锁定20频道试试还会不会这样,还是这样就可以判定是硬件问题,那就返厂吧

亲的意思什么是锁定20频道 我前几天飞没事 就昨天人多一起飞就没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自动选择的啊

自动选的是哪个频道?尝试锁定20频道试试还会不会这样,还是这样就可以判定是硬件问题,那就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2公里内图传信号都是满格的,哪怕干扰再大都有2公里远。地面站设置里面有个选信道的,看下是不是 ...

是自动选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2公里内图传信号都是满格的,哪怕干扰再大都有2公里远。地面站设置里面有个选信道的,看下是不是 ...

好的我回家试试

网友B:
正常来说2公里内图传信号都是满格的,哪怕干扰再大都有2公里远。地面站设置里面有个选信道的,看下是不是自动,我的都是自动选择20信道,穿10面墙都是满信号,就算不打开天线拉距离2公里从未闪屏,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图传是在自动还是自定义上,一般自动不会只有200米的

在哪里看 关键图传和遥控信号都很弱

网友C:
你看看图传是在自动还是自定义上,一般自动不会只有200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