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物来了:PCB全集成四轴,高精度传感器

楼主(2015-06-07):
先上3D图片,板子发去打样了,还没有实物,
介绍一下,这是电源板:智能配电,带有电压检测,低电压报警。

这是脚架,

这是飞控板,配置是:
                       陀螺仪:MAX21000
                       加速度计:ADXL362
                       电子罗盘:HMC5983
                       气压计:MS5611
                       CPU:STM32F427VIT6
                       GPS:Ublox MAX 7Q

这是电调,ESC32,这个估计好多人都知道吧。高端电调。

网友A:
这……我喜欢高集成的。但是前提要安全可靠。这个有点太…电调在电机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喜欢高集成的。但是前提要安全可靠。这个有点太…电调在电机座上…

集成的也只能给电机座上放了吧?

网友:
高度集成,怪好,就是一炸成本太高

网友B:
gps不要 用 7q,autoquad m4飞控用的8q信号比m8n差不是一点半点。既然都用esc32 了,就应该用can总线,看飞控好像还是输出了pwm。。。

网友:
这是八楼

网友:
在不炸的前提下一切都很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搞什么jj。。。。

网友:
炸一炸损失惨重

网友:
不会干扰嘛,堆在一起可是很容易产生各种干扰啊

网友C:
啥尺寸级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不要 用 7q,autoquad m4飞控用的8q信号比m8n差不是一点半点。既然都用esc32 了,就应该用can总线,看飞 ...

是用CAN驱动的,,,PWM只是一个额外的接口,也可以不用,飞控和电调都是CAN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尺寸级别啊?

差不多450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不要 用 7q,autoquad m4飞控用的8q信号比m8n差不是一点半点。既然都用esc32 了,就应该用can总线,看飞 ...

话说8Q我从淘宝没有搜到呀。。有卖的么?

网友:
8错8错。。。嘿嘿

网友:
ADXL362多此一举?

网友:
这炸鸡不蛋碎一地啊...

网友:
很不错的感觉

网友D:
再加上光流传感,超声波,5.8G图传,遥控器接收器,三轴云台控制板,这些集成上去,就算高度集成了呵呵。

网友E:
不明觉厉。。。。。

网友F:
这是刷APM的固件么?? 用MP地面站?

网友G:
炸鸡的话 不好修

网友H:
少炸也可能一地贴片零件,电调零件建议另觅位置,不能靠外边经常受撞击的地方,少了一粒贴片电阻也飞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