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2015-06-07):
飞了很长时间的APM四轴,忽然想航拍。于是购屏+狗+图传发射+MINIM OSD,所有器件到手后立即组装。加电后,经一番调试,屏显示图像如图:
这是在写字台上的显示。是不是正常也不知道。
在地面站里想对OSD进行遥测却没反应。我的OSD版本显示是 MINIM OSD EXTRA 2.2 COPTE ,有朋友能汉化OSD的显示,如何汉化,如何设置OSD,本人是菜鸟,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多谢!

网友A:
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上面的数据好像有问题吧   全部好像都是初始值  没变化

至于汉化   好像要刷字体   具体不太清楚  一直用原版2.0固件  一直能用也就没换过

网友B:
留QQ邮箱,发你个汉化版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QQ邮箱,发你个汉化版有教程

同求汉化版本,a28512706@126.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QQ邮箱,发你个汉化版有教程

116016260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上面的数据好像有问题吧   全部好像都是初始值  没变化

至于汉化   好像要刷字体   ...

这个画面是在写字台上连接的,OSD板、图传发射及摄像头等设备并没有安装在机架上,只加电,飞控未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留QQ邮箱,发你个汉化版有教程

麻烦也给我一份吧,多谢了!50362991@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也给我一份吧,多谢了!50362991@qq.com。

邮箱不对,发送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箱不对,发送失败

不好意思,太着忙了,少了一个数,是503642991@qq.com。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QQ邮箱,发你个汉化版有教程

收到,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