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抗风飞行,震动太大,GPS支架震掉之后平稳着陆!

楼主(2015-06-07):
在鄱阳湖岸上飞,大家都知道岸上的风是很大的,看风吹在我身上衣服的摆动就能看出来,自稳模式,风太大,电机太小,导致机架震动过大,安装飞控的螺丝震掉两颗,GPS支架震掉,最后平稳着陆。

网友A:
没使用防松螺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使用防松螺母吧?

我多轴的机子都没有用螺丝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多轴的机子都没有用螺丝胶啊

防松螺母不需要螺丝胶的

网友B:
上了螺丝胶怕拆不下来,拧花了也没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松螺母不需要螺丝胶的

哈哈,看错了,我飞控用的是那种塑料螺丝,一直都这样从来没掉过,gps支架是从里面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螺丝胶怕拆不下来,拧花了也没则

因为多轴的灰机本来震动就不是很大的,像这种情况还是少见

网友:
安装的不行。。。安全意识不够 这么大的风 还飞行。还让孩子靠近。。。

网友C:
你这个罗盘不在gps里面的巴?要是的话估计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罗盘不在gps里面的巴?要是的话估计就炸了

在gps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罗盘不在gps里面的巴?要是的话估计就炸了

如果没用gps模式..gps丢了都没事..倒了也没事..

其次pix增加ekf..会有效的防止gps模式下罗盘突然改变导致的影响...感谢3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