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大胖子,请各位大神移步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5-06-07):
今天飞了大胖子,发现了问题,起飞的人时候滑跑不太好起飞就是因为胖子后面有一款挡板,就是尾部下面用来预防打浆的木板,我拉杆起飞的时候那个木板顶到地上头微微抬起,但是这样起飞非常困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起落架比较低的原因,起落架是天捷力原装的,也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机子那么重不可能都手抛吧?很危险,也不实际有人能帮帮忙吗?

楼主:
大胖子上了天非常的稳,就是起飞比较困难,我滑跑了好久远而且全油,烦死了。

网友A:
可以换模友CNC制作的金属起落架(我的帖子中有提),要不就用飞控的起飞模式,然后手抛

网友B:
起落架装高点,或者在“后档板”装小轮子,你自己试吧,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模友CNC制作的金属起落架(我的帖子中有提),要不就用飞控的起飞模式,然后手抛

你的大胖子也是换了起落架?用飞控起飞模式手抛我觉得也不怎么好毕竟飞机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装高点,或者在“后档板”装小轮子,你自己试吧,祝你好运!

谢谢你!我试试看,那块板子真让人头疼。

网友:
加高起落架

网友C:
两个办法,其一是加高起落架,第二个办法,用10寸以下的桨,把拖地的小尾巴剪掉一点,加长滑跑距离让飞机起飞速度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办法,其一是加高起落架,第二个办法,用10寸以下的桨,把拖地的小尾巴剪掉一点,加长滑跑距离让飞机起 ...

怎么可能用10寸以下的桨,飞机那么重都没力。只能加高起落架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用10寸以下的桨,飞机那么重都没力。只能加高起落架试试了。

小桨不等于削弱动力吧,要看电机力效。高KV的电机小桨才有动力,低KV的电机大奖才有动力,我的大胖子用3715  9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大胖子也是换了起落架?用飞控起飞模式手抛我觉得也不怎么好毕竟飞机太重了。

换了起落架的,原厂的不行

网友D:
小胖子起飞每次都听到桨磕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胖子起飞每次都听到桨磕地上

是啊,天捷力这样的设计我开始怀疑他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天捷力这样的设计我开始怀疑他了…怎么解决啊?

手抛是肯定不行的,有钱有经历可以弹射,话说楼主动力配置怎样,小胖子总降不好,死胖子装好一直没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是肯定不行的,有钱有经历可以弹射,话说楼主动力配置怎样,小胖子总降不好,死胖子装好一直没上天

动力配置朗宇2820 920KV 11寸桨 4S1万毫安电池、好赢60A电调、果子飞控、TX 5.8G 2000MW图传、非凡433增程、MD933舵机4个,大概就是这样,你的大胖子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配置朗宇2820 920KV 11寸桨 4S1万毫安电池、好赢60A电调、果子飞控、TX 5.8G 2000MW图传、非凡433增 ...

郎宇2820 kv920,4S5000mah*2,ZTW80A,果子飞控,非凡433,柏通1.2G 1.5W,银燕17g*2,12g*2

网友E:
有那么困难吗?可能 我动力配的比较大的缘故,我是2820 6S配11寸桨,滑跑很轻松

楼主:
引用 楼主:
动力配置朗宇2820 920KV 11寸桨 4S1万毫安电池、好赢60A电调、果子飞控、TX 5.8G 2000MW图传、非凡433增 ...

这个配置很屌了!祝你首飞成功,希望你不要遇见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那么困难吗?可能 我动力配的比较大的缘故,我是2820 6S配11寸桨,滑跑很轻松

我用的是2820 920KV 11寸桨 4S 1万毫安,不是动力不足,是后面的板子顶到地面了很难抬头离地起飞,也不是不行,滑跑距离好远而且需要全油。

网友:
你有起落架了用那木片干嘛?那是没起落架时候防剐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