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桨是如何固定在电机上的?

楼主(2015-06-07):
之前一直都是用那种拧死的桨,现在想换成三孔的浆,请问需要什么东西固定在
电机
上?

网友A:
带桨座的电机,例如朗宇3108
我也没用过,连猜带蒙的

网友B:
在某宝上搜寻像是 v3508 的电机,看图片就知道怎么固定了.............

网友C:
电机有压片固定桨。我的3508有带这个东东。

网友D:
电机上有眼儿。。。。。对准了,加个2拧螺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