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尾巴跑偏

楼主(2015-06-07):
我是美国手 最近刚刚练习钟摆 但是练习过程中发现个问题 就是我拉升降把飞机立起来 然后拉负螺距完成钟摆的第一个动作 尾巴会向左偏大概5分钟的位置。 请问是我手的问题(拉负螺距摇杆往左偏了)?还是飞机调试的问题???不过我在
模拟器
里好像没这个问题 我感觉应该不是手的问题 和螺距补偿有没有关系?? 螺距补偿大概在35 猛推螺距尾巴只有很小的摆动

网友A:
手法不好掉转?立钟摆螺距要停顿,拖一下,下然后顶。螺距尽量给小一点。
升降和螺距搭配要有节奏,不是简单的推拉。另外转速不够,感度低了也可能这样。

网友B:
反扭矩设的有点低。航线基本没问题,就是做钟摆侧摆尾巴就锁不住了,把反扭矩设大一点试试

网友C:
估计是设置问题

网友D:
就是正副螺距掉轉問題

网友D:
就是電池不給力
電機不給力
電調不給力
所以掉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是VB定速2300转 可能是电池不太给力 改天我换电池试试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F:
用你的大脑去修正。

网友G:
手法问题多点,低转速也能钟摆

网友H:
多半是手法问题,负螺距使劲给,动力输出跟不上,自然会跑偏

网友I:
螺距顶大了就这样 我也正在练钟摆

楼主:
............我都是螺距直接拉到底 下次不拉那么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