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2s和150DFC的旋翼头和130x的是否通用

楼主(2015-06-07):
如题 02s和150DFC的旋翼头和130x的是否通用 不喜欢02s原来的桨夹 可否能找到替换的

楼主:
还有地平线180

网友A:
一个厂的 也不会让它通用,更何况是3个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厂的 也不会让它通用,更何况是3个厂

好吧。能自己加工下 改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能自己加工下 改改不?

魔友加油吧

网友:
02s有原厂金属旋翼要200多,副厂的也要100多。180有副厂金属件,很贵,配齐要千元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