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双流波箱不跑偏的神话

楼主(2015-06-07):
自从买了豹2,就各种坑,太喜欢履带碾压智商的感觉,于是见坑就跳.....金属履带、纯钢波箱、金属路轮、金属驱动轮、卡齿器。不停的折腾,没多久炮塔不转了(恒龙的质量真心不咋的)于是换控,一直对坦克跑偏心怀不满,收个二手飞燕双流。期待呀....等货...货到手后装上,怀着N的N次方的鸡冻心情试跑,结果偏,肯定是自己没弄明白,请教卖家,卖家告诉我换线,不懂呀,捉急啊,上Xx宝上骚扰飞燕,曰不要用混控,好吧,查查查查查查查,还是不行,继续问卖家,曰换通道,换就换呗。换了,丫的还偏,各种微调,偏,怎么办呢?我查查查查,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底板固定板上连接驱动轮的齿轮上的紧定螺丝松了,原来如此,上街买个内六角扳手,这么个小板手要俺2元人民币,丫的一咬牙,任宰了,但兴奋呀,这么小的内六角板手可不容易买到的。回家,开工,给我上的紧紧的,这次没问题了吧,哈哈,........结果还偏.....郁闷呀,到底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跪拜了。履带接地误差小于1毫米,两边高度差小于1毫米,我实在是想不出哪里会出问题了,指点一二吧

楼主:
与上面紧定螺丝松的齿轮相连接的齿轮我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A:
行星有问题吧!一致性不好

网友:
我的田豹一样稍微跑偏,同求如何解决!

网友B:
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每个轮路的阻力不同! 驱动轮轴是否都是直的?是不是有虚位? 诱导轮是不是有偏差?是不是阻力不同?履带的克数一样吗?坦克的整体左右重量一致吗?电机带动的离心力,齿轮组是不是有虚位? 如此强迫症,不行就出坑吧。所以遥控类玩具都是要不停的修正的! 掠食者 虽然有GPS 也是不断修正的。就连太阳月亮每天升起都有季度的影响而不同,何必那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每个轮路的阻力不同! 驱动轮轴是否都是直的?是不是有虚位? 诱导轮是不是有偏差?是 ...

纠结呀当然纠结了,弄个双流,居然比原来的钢波偏的还严重,放谁谁不纠结,按照你的提示,我这回换个底盘继续折腾

网友C:
飞燕波箱一般不会有问题,看看履带是不是有一侧被拉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燕波箱一般不会有问题,看看履带是不是有一侧被拉长太多了?

有误差,这个也量过,误差在1-2MM之间,但是不应该产生这么严重的跑偏
新弄了一幅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有问题吧!一致性不好

这个就要拆开来看了,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听声音正常,问过卖家,卖家也说过没有暗伤

网友D:
感觉双流传动不跑偏是个伪命题。理解错误罢了。
理论上说,双侧变速箱的布局优点是直行性好转向工况差。双流传动的优点恰恰就是履带系统的完美转向工况,直行性能不比双侧变速箱布局强。
模型上来说也差不多,两侧减速电机布局的直行性能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双流传动是转向细腻这方面强,别的倒是缺乏优势。
影响模型履带系统直行性能的原因无非是双侧电机的细小差异,,双侧履带受力差异。在复杂场地做完美的无干涉直线行走也就是个愿景,也无太多必要性。

网友:
直接换田豹吧,从此无纠结

网友E:
微调不能解决么?????

网友F:
跑偏两个因素:行驶机构偏差和波箱输出转速不一致,首先判断波箱输出转速是否一致,测试:1:在两边驱动轮相同位置做上标记,直行跑一跑,要是两边标记错开,说明输出转速不一致,反之则只是行驶机构偏差。---
---- 若波箱输出转速不一致,要判断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机械故障,测试2:拔掉转向小电机的插头,然后直行跑一跑,若两边标记依旧错开,说明机械方面有故障,反之则电调设置问题
---- 若机械故障,取下箱体,拨动履带看看两侧阻力有没有很大的偏差(两边阻力偏差大得能让波箱逆流的情况很少见,也容易察觉),看看箱体两边跟输出轴齿轮咬合的齿轮,上面有没有磕到的痕迹(输出轴齿轮的顶丝滑出会卡到齿轮,严重时会卡死),若以上都没问题,那就是波箱的故障了,此时让波箱运转,应该能很轻松把一边齿轮憋停,若能测到这一步,恭喜你波箱可以返修了
----输出轴顶丝松动,只能上螺丝胶了,而且顶丝只能用M3x3mm的,m3x4mm都太长会顶到齿轮。现在改为D型孔配合,不会打滑了。
----两边阻力相差很大不大可能,自己看着办。
----电调设置,接上HL原波箱测试,方便观察,直行时只有一个转,原地转向是另外一个转,只有行进转向两个波箱才一起转动,前进或原地转向两个波箱都转的话就有问题。啥控啥电调设置自己看着办。
----行驶机构偏差,一般就是诱导轮外八,履带诱导齿有旷量,两边履带跟着外八,而且两边外八程度不一样就跑偏了,这种情况的话前进比后退偏得多,履带松紧会影响到外八程度,进而影响到偏差。这个问题HL塑料底盘基本无解,只能尽量减小偏差,要么改高强度的通轴,保证两边诱导轮直挺挺的。行驶机构精度和强度做好了,跑起来可是笔直笔直的。
----至于两边阻力不一样,双流波箱本身能克服一定的阻力偏差,只要不憋死,两边转速都能保持一致,两边履带接地位置不一样,那必须啊,摇臂不对称的履带接地位置一样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调不能解决么?????

微调,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偏两个因素:行驶机构偏差和波箱输出转速不一致,首先判断波箱输出转速是否一致,测试:1:在两边驱动轮相 ...

谢了,我之前找个几个你提到的问题,如只让直行电机工作,结果是偏。昨天晚上,我试了试波箱,用手试的,发现在转动差速器的时会卡住,上电就不会,我就把波箱拆开了,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合上又是这个样子,应该是哪个齿轮咬合出现问题了。今天继续找,按照你们的方法,我一定会把坦克跑偏的问题解决的很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了,我之前找个几个你提到的问题,如只让直行电机工作,结果是偏。昨天晚上,我试了试波箱,用手试的, ...

美图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双流传动不跑偏是个伪命题。理解错误罢了。
理论上说,双侧变速箱的布局优点是直行性好转向工况差。双 ...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偏两个因素:行驶机构偏差和波箱输出转速不一致,首先判断波箱输出转速是否一致,测试:1:在两边驱动轮相 ...

我去。。。。你可算粗线了。。。。。波箱咋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之前找个几个你提到的问题,如只让直行电机工作,结果是偏。昨天晚上,我试了试波箱,用手试的, ...

转向减速比很大,行星齿手转不动是正常的,否则就容易逆流了。只让直行电机工作,关键要看驱动轮转速是否一致,如果转速一致但是偏掉的,那就不用折腾波箱了,专心调整诱导轮;如果转速不一致的话再去弄波箱,弄不好的可以发给我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