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飞控更新固件后无法解锁,急!!!

楼主(2015-06-08):
今天刚升级了4.02版本的V2固件,升级以后一切正常,就是无法解锁电机,求指导!
注:机型是SKYHERO-X8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急疯了!求客服或大神们帮助!

楼主:
电机测试都是好的!救命啊!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
是不是黄灯快闪   飞控预热 等2分钟就好了

网友:
兄弟哪里的啊?

网友B:
遥控器推杆重新校准,确定接收机的每个通道都正确

楼主:
你好,我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推杆重新校准,确定接收机的每个通道都正确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器。。。。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