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奇怪的问题,定高模式没反应

楼主(2015-06-08):
我的apm现在不能切定点,原来可以定高,期间我动过遥控器里面的失控保护设置和地面站的系统日志,其他没动。(gps定位正常,蓝灯长亮)重刷固件也不行,用了各种方法都不行。但是,只有刷3.2.1固件好用,关键我不想用3.2,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那个定点?poshold 这个只有3.2 3.21才有的,你不用这二个版本便没有了,3.1x的只有 位置模式 Position

楼主:
不是啊,原来我用过啊,回头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定点?poshold 这个只有3.2 3.21才有的,你不用这二个版本便没有了,3.1x的只有 位置模式 Position  ...

哦  是这么回事,我说咋刷到3.1.5切定点状态没变化呢
位置模式和定点有啥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是这么回事,我说咋刷到3.1.5切定点状态没变化呢
位置模式和定点有啥区别吗?

我的和你不一样,我是设置定点,切定点地面站还是显示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和你不一样,我是设置定点,切定点地面站还是显示定高。

是啊 一样啊 3.1.5切到定点地面站无反应  切之前什么状态还显示什么状态

网友:
新版地面站有定点模式,没位置模式.但固件3.1x版没带定点模式,选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