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论坛求助先——MCPX结合HP100S改2S金鱼尾问题、 MCPXBL电机问题

楼主(2015-06-08):
一直飞1S的MPCX改无刷,越来越赶脚动力稍差,3D时容易掉高度。于是动手改2S,但是遇到了无限金鱼尾。
已不知道如何破了,还是发论坛来求助吧。

飞跃机身+3mm实芯碳纤尾管、MCPX主板+舵机、HP100S主尾电机+电调+旋头组+主轴+脚架。

电调与主板之间增加一个降压模块来保证主板的1S供电。

尾桨试了瓢虫的和HP100S原配的,无论是换上以前的SUT碳刷尾电机还是HP100S尾电机。都一样的表现出明显金鱼尾。

以前飞1S的主无刷MCPX时基本上是没有金鱼尾的。

近期购入MCPX BL主板一个,结果接上HP100S主电机,控里油门不到30%电机就会停止转动,据说是主板电调自动保护。
可、可、可、、、  别人用HP06电机是如何搞的呢?

最后,MCPXBL必须使用它的原厂尾电机吗? 用HP100S的尾电机行不?

楼主:
玩的人这么少?

网友:
不懂帮顶,金鱼尾貌似是小机的特色问题吧,机子如果出现金鱼尾确实不好解决,主要是不太清楚是尾电机还是机子的其他问题影响的,我也有个别小机存在金鱼尾的情况。。另外你MCPX改的很高大上啊

楼主:
整不好  那就还是玩华坑尔的V120D02S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不好  那就还是玩华坑尔的V120D02S去。

赞同

网友:
可以直接用100的主电机和尾电机,朋友有改过,不过电调好像用了俩x7a还得刷,麻烦

楼主:
哇  那还真麻烦。

网友:
100S油门低于60或电池电压低于3.85V以下尾巴会飘,试试油门曲线调高点。实在不行就改100S了

楼主:
意思是 直接去买个HP100S玩?

听说HP100S死区问题一直无解。所以也还没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直接去买个HP100S玩?

听说HP100S死区问题一直无解。所以也还没买。

如果你用的d10控挂卫星玩死区可以通过混控完美消除,其他控就不知道了,我是挂卫星的

网友:
BL 主板和 100s电机不能直接使用啊,晕看了我白买了

楼主:
是啊 还需要另外加电调  我累个去。

网友B:
买了150DFC马达加斯加100s尾马达 xp7A 两个 准备慢慢搞2s mcpx 和楼主握手先!

楼主:
好的 等你消息!

网友:
已有大神改装完成,比bl好飞

网友:
金鱼尾简单来从原理上解释, 就是尾巴电调的线性过“陡”。控制电压加一点尾巴移动的位置比陀螺仪所预期的要多,然后主板又降低控制电压让尾巴回来,回来又少了。如此反复。。。我觉得金鱼尾可以尝试缩短尾管长度。尝试一下。

其实我也准备这样改,但是想想就不少麻烦,改出来里面一团糟就讨厌了。日后维护也麻烦。所以我还是准备150主板返厂回来,看看能不能直接全部移植到100S上去。

楼主:
赶明儿  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d10控挂卫星玩死区可以通过混控完美消除,其他控就不知道了,我是挂卫星的

用的DX8

网友C:
要用xp7a然后刷高速尾电机的驱动程序可消除金鱼尾。我正好在出我的mcpxbl全套,楼主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xp7a然后刷高速尾电机的驱动程序可消除金鱼尾。我正好在出我的mcpxbl全套,楼主要不

你那是原厂主、尾电机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原厂主、尾电机的吧?

全部原厂件,除了脚架

楼主:
是啊

玩直机的人多数跑去玩多轴、航拍去了。

玩小鸡的人就更少了

网友:
怎么可以把帖顶到前面去

网友:
楼主没下文了么。。你现在是啥问题?金鱼尾?BL的主板,你现在是要100S上面改么?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按说只要主板固定位置合适了竖起来,三个舵机用地平线的,尾巴单独加个电调应该就可以了呀。我也有这个打算。100S主板软件方面的小问题太多了。

楼主:
MCPX BL主板 直接用HCP100S主、尾电机是不可以的,必须外接2个XP07电调+HP06主电机+YT150尾电机,也就是说MCPX BL想要改成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组合,代价是很大的;要么就只能使用原厂电机。

昨天才购买了HCP100S的主板,打算HCP100S主板+电调+DSM2卫星+主尾电机+旋头+脚架 组 配飞跃MCPX机身+MCPX舵机 用DX8控来玩。

网友:
额。。。保留100S主板没意义啊。这样不如直接入100S。其实这个鸡就是软件方面有些小问题,如对频偶尔抽筋。其实蛮好的。打折单机也就530左右。

楼主:
没办法 MCPX改2S双无刷后,金鱼尾太闹心。所以还是试试HCP100S好了。

网友:
11号直接官方买整机。530左右比你怎么组装都划算。100S各方面都还行。新手老手都适用

网友:
对了。你既然买100S二合一主板。。。有个更好的办法。。。100S的主板电调是双电调。四个头,两个供电。两个是主尾电机信号。。。 可以从BL主板引出信号线去100S的双电调板。应该连带金鱼尾都可以搞定

楼主:
整不了  高手试过了 即使用XP07电调配HPC100S的主尾电机也会有启动困难的状况。

网友:
尾桨貌似有点大. 改小点试试. 上了2s, 大桨上面的平衡锤也许去掉更好些, 换别的桨试试吧. 多数还是震动太大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xp7a然后刷高速尾电机的驱动程序可消除金鱼尾。我正好在出我的mcpxbl全套,楼主要不

什么价?联系我Q408339319

网友(2015-07-10):
LZ我已经改完了。。。你如果还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只是这样改对震动要求很高很高。双XP7电调,尾巴要刷快速电调程序。。就可以搞定。主电调也要刷BL的程序,否则启动也是问题。

网友:
BL和MCPX都要加爽电调。BL因为原厂是内转子电机,所以主板集成的电调是不能带外转子电机的。其余的你基本都知道了。。。你只需要买两只XP7a,然后一个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
bl主板要加尾电调

网友(2015-08-16):
电调和主板之间加个缓冲垫,绑的东西改成橡皮筋。。。
MCPX的主板避震性能比较差,避震做不好,飞着飞着转个90度都有可能

网友(2015-11-25):
楼主,hcp100s的电调怎么接信号线啊,我也用的bl主板加hcp100s的主尾电机,时转时停,准备再加个hcp100s的电调

网友:
可能你的机身刚性不够,也就是说从尾电机到主板之间必须有足够的刚性,扳着不能有柔软的感觉,否则尾巴的状态不能及时准确传递到陀螺仪,如果控制线性陡,尾电机力量强,就会形成震荡—金鱼尾。

网友:
mcpx bl加装xp-7a电调可完美解决金鱼尾。

楼主:
还是直接买个HCP100S    稍改进一下

秒甩别的尾电机小鸡。。。。。。。。

网友:
我改装失败了,能不能加你QQ问几个问题

网友:
你花的钱够买180CFX啦

网友:
信号频率。

网友(2015-12-27):
我晕 我用亚托150主电机 hcp100s尾电机 xp7a电调 mcpx1 主板,发现主电调发热大,尾电机起飞初始还正常 但是起飞前逆时针锁不住 和缺相一般

网友(2016-04-11):
楼主MCPX带HP100S动力的那一套起飞重量是多少?能给个参考么?

网友:
同样无限金鱼尾,尾巴晃得空中都看不清

网友:
尾巴还会跟着风跑,很纠结

网友D:
我用好赢12a电调改  MCPX 2S ,716 尾电机怎么没金鱼尾。飞越机身。没有2S电机用的黑金M5 14000KV .续航6分钟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好赢12a电调改  MCPX 2S ,716 尾电机怎么没金鱼尾。飞越机身。没有2S电机用的黑金M5 14000KV .续航6分 ...

12a的好赢刷的2s 然后用黑金? 716尾巴锁的怎么样?求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a的好赢刷的2s 然后用黑金? 716尾巴锁的怎么样?求指导下

大动作没试改天试试,悬停杠杠的锁尾一根棍。指哪打哪。我担心电机挂了所以飞了一电就改回来了。如果真锁不住网上有卖8MM 金属尾电机座的就是尾管是2MM 的3MM 的要125 我的吗呀。吓死宝宝了

网友(2016-05-18):
引用 网友C:
要用xp7a然后刷高速尾电机的驱动程序可消除金鱼尾。我正好在出我的mcpxbl全套,楼主要不

mcpx全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