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下电调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5-06-08):
打算做值保机,用两块电池串联44v。取一块电池22v的电给接收机供电,好赢80a高压电调,这样接的话电调一直是无信号报警,然后试了下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就正常了,加个电池单独供电的话太麻烦,可不可以用第一种方法添加个二极管?这样能行么?

网友A:
飞控系统带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系统带bec

试过了也不行,只要是在两块串联的电池上取22v的电就不行,电调就一直每隔一秒滴滴想,求大神。

网友B:
单独一个3S2200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一个3S2200供电

你好,单独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的话2200的一块电池可以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单独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的话2200的一块电池可以多长时间?

计算电流  我是给飞控和泵  喷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电流  我是给飞控和泵  喷头供电

哦谢谢,如果水泵喷头这两个走动力电的话会不会也会出线这种情况?

网友(2015-07-30):
我想问一下这么配置怎么解决温度过高,一组电池串联成44V供6-8个电调你考虑过温度会多高吗?

网友:
求扫盲,BEC是什么?

网友:
楼长是怎么引出22V的,有接共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