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n2的osd接狗的视频输入显示不正常,求解(已解决)

楼主(2015-06-08):
如题,原来是视频输入为山狗,非凡n2 osd视频输出工作正常。后来换成狗3视频输出,接非凡n2后,非凡n2会闪动一下,然后,图传最下的2排数据都没得显示了,请问这是何故?

不打开狗3的视频输出是这样的,开了后,整个屏幕数据略下移,然后最后两排数据就没有了。

已解决:确实是两个设备的视频制式不同。非凡n2默认视频制式pal制,狗3的默认制式n制,将非凡n2的视频制式换成n制后,问题解决

楼主:
有高手说是视频制式问题,我现在狗3设置的是30桢,也就是n制,而非凡n2的默认是pal制,回家再试。

网友:
连续按两下OSD上面的钮,切换模式

网友:
制式问题,调一下山狗或者OSD就行了

楼主:
已解决,确实是两个设备的视频制式不同。非凡n2默认视频制式pal制,狗3的默认制式n制,将非凡n2的视频制式换成n制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