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长期没用,充不进去电问题。{此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6-08):
电池量了电压20.8V,用锂电冲怎么也冲不进去,改成镍氢就可以冲了,有没大神解答一下。
经过昨天大神指点,我今天把串联的六个神火电池拆下来,有一个电压是0.26V,其余正常。
感谢我爱模型,感谢大神们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选择锂电模式是要有平衡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锂电模式是要有平衡接头的

能不能说下什么是平衡头

网友B:
你这样充进去的是串联的总电压,平衡头是连接串联每节的电池,充电的时候监控每节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锂电模式是要有平衡接头的

锂电模式是要用平衡充才行是吗,为什么香蕉头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充进去的是串联的总电压,平衡头是连接串联每节的电池,充电的时候监控每节电池的电压,

谢谢大校,有点明白了

网友C:
电压低于阀值 充电器保护了 先用镍氢模式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于阀值 充电器保护了 先用镍氢模式激活

单节冲,电压3.7,容量应该设定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冲,电压3.7,容量应该设定多少?

不要设容量。能充多少是多少

网友D:
这个白色的就是平衡头、

充电是一一对应的充、直接从平衡头里充进去

锂电模式你也可以用非平衡模式充可以充进
因为你的锂电池组没有平衡头
利用的是内部平衡板下面的连接里面有B6的中文说明书
我现在用的是图上的A9充电器、以前用B6
  http://www.docin.com/p-3496660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白色的就是平衡头、

谢谢大神,很感谢,学到了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很感谢,学到了好多

我不是大神、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