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收放脚架炸毁,请教大家这样能修复么?

楼主(2015-06-08):
请教大家,这样可以修复么?应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
最好换新的,真不行,磨平以后,套一节刚好合适的pvc管套上,用铝管,或者其他金属管,打胶补强。

网友:
操作失误么?

楼主:
飞行时间过长,电压低 没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行时间过长,电压低 没电了

我能飞12分钟我也不会飞12分钟,顶多8分钟我就下来。航拍用不到那么长的镜头。我是S1000,16000电池

网友B:
都成这样了··返厂维修也就换个零件 应该不会很贵 ··个人觉得比自己修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飞12分钟我也不会飞12分钟,顶多8分钟我就下来。航拍用不到那么长的镜头。我是S1000,16000电池

以后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成这样了··返厂维修也就换个零件 应该不会很贵 ··个人觉得比自己修靠谱点··

好吧

网友C:
收个配件自己换就可以了,话说我就有炸剩的这个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个配件自己换就可以了,话说我就有炸剩的这个配件。

脚架上的那些铆钉能换么?

网友(2015-07-26):
出S900原厂脚架一副55085807

网友D:
这个好解决买个连接件,几十块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解决买个连接件,几十块的事情

恩,已经买了,刚开始不知道哪里有人卖,你知道哪家卖的比较好么

网友:
悦论坛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