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求助

楼主(2015-06-08):
入手了一个BC168,现在搞不清楚到底可以一起充多少个
电池
,淘宝的商家每个说法都不一样,我都凌乱了。用过的说一下好吗?并充板到底可以接多少个电池?淘宝有说电池总数不要超过6S,又有说可以接多个电池,混充也可以。

网友A:
用并冲板 有很多前提条件的 1只能充相同S的电池 2容量一样 3充电起止电压一样 4 电池充放电C数一致 这几个条件都符合了 你并充板上有几个插头 就能冲几块电池
至于混充我没试过 也不敢试 你自己可以试下 电池 充电器坏了 你找谁说 混充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