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舵机寿命

楼主(2015-06-08):
手头上只有一种用直线舵机的机型,蓝飞翔HP100BL,还是老款的绿色舵机
这舵机还算是比较耐炸,要炸前切熄火基本可以捡回来调整下继续飞
但是寿命确实让人堪忧啊,最多几个小时就坏,要么卡死要么就是连小舵量都乱抽搐(大舵量抽搐那就不说了,无法根治的绝症,后期的白色舵机据说没此问题)

寿命问题是单单这一种舵机的问题还是所有舵机的通病?
几个小时就得换一个,这个速度感觉有点承受不起啊
每天卧室飞个半小时悬停
要不了几天就得换一个舵机
确实吃不消

有没有经久耐用,不抽搐的舵机可以推荐?
换碳膜的做法有效果么?

网友A:
炸机多了直线舵机寿命会越来越短,我的hcp100直线舵机就是这样的,使用一段时间舵机打舵就会出现抖舵或者卡舵的现象,这应该都是直线舵机的通病吧,不过在现在的直线舵机小机中,MCPX的舵机是我用过的最好的舵机了;你HP100BL舵机可以使用驰远HFP100的直线舵机替换使用,效果很好,具体可参考3D高手帅呆王子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5d0c4f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多了直线舵机寿命会越来越短,我的hcp100直线舵机就是这样的,使用一段时间舵机打舵就会出现抖舵或者卡 ...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HFP的舵机可以代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直线舵机都这德行,几十个起落就不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选择不飞小鸡了,代价太高了

话说回来,飞了小鸡再飞450
对头悬停毫无压力
还可以腾出手来拍照

网友B:
一直用驰远的,炸机多的话几个小时也会抖舵和卡死,把舵机拆开把碳膜板上的润滑脂擦掉就好了(碳板碳粉摩擦下来后与润滑脂混合一起后短路造成),安装时候上点润滑脂也可以,薄薄一点就可以。如果碳膜板磨损严重有明显露铜皮就该换碳膜板了,我的碳膜板的寿命大概20个小时以上。动手能力强的话直线舵机的寿命也够长的,我六个舵机用了2年就2个无法修复,4个至今还在服役。只是虚位大,3D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驰远的,炸机多的话几个小时也会抖舵和卡死,把舵机拆开把碳膜板上的润滑脂擦掉就好了(碳板碳粉摩擦 ...

ok
有你的经验我就放心了
看来可以下单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HFP的舵机可以代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直线舵机都这德行,几十个起落就不行了
...

其实直线舵机也很耐用的,一般好好使用不炸机那么多也能用不短的时间,驰远HCP100的舵机虽然也不是很好,但如果炸机少的话用上几个月都没什么大问题,不过你HP100BL的舵机才只能用几十个起落也实在是太差了,之前王子就说过HP100BL的原厂舵机很差,看来确实如此,不同品牌小机的舵机质量也有差别的呀。。如果能把小机玩好在玩大机就应该相对简单一些了,我玩了快2年小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摸过大机,不知大机实际玩起来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线舵机也很耐用的,一般好好使用不炸机那么多也能用不短的时间,驰远HCP100的舵机虽然也不是很好, ...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450级的机,比100级的稳太多了
在户外有风的情况下
对头悬停我可以腾出手来拍照
今天中午就是这么搞的
这只是小鸡练了大概16个小时悬停的结果
你飞了两年,试试大机吧,稳得一塌糊涂

网友C:
就我的使用经验,小鸡的舵机都是在300起落左右(3D),包括传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的使用经验,小鸡的舵机都是在300起落左右(3D),包括传统舵机

hp1000bl最初版本的舵机绝对是个例外

网友D:
我的白舵机已用600起落+ 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白舵机已用600起落+ 3d

不错,我已经下单买这个白舵机了

网友:
4楼说的很对。倒是通电之后吱吱响有点烦人。

网友E:
hisky 100s , 直线舵机, 我验证过, 大概200起落就开始抖舵。。。无所谓, 常飞就勤换就行了。 毕竟便宜!  200起落, 够我飞2月的! 再说也不是全坏!  小机还是比较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sky 100s , 直线舵机, 我验证过, 大概200起落就开始抖舵。。。无所谓, 常飞就勤换就行了。 毕竟 ...

呵呵,200起落我只能飞得到一个月,希望可以更持久

网友F:
mcpxbl原厂800起落后换舵机的路过,是我太节省了吗?先是经常清洗舵机,后来是剪断两个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xbl原厂800起落后换舵机的路过,是我太节省了吗?先是经常清洗舵机,后来是剪断两个触片。

呵呵,舵机不坏我压根不管它,拆下来清洗那更是没可能,是我太懒了么?

网友:
977的舵机3D能有600起落以上,就是锁尾不好

网友:
裸露碳膜的直线舵机就是个脑残设计,即使洁净如瑞士山区,轻微炸一下啃点土也完蛋。

丝杠滑块摇臂带动密封旋转电位器的相对靠谱点。

网友:
驰远的舵机很好啊,也可能是批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舵机不坏我压根不管它,拆下来清洗那更是没可能,是我太懒了么?

时间长了会磨损,然后就会抖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