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白乳胶变黏了之后是用什么稀释的?

楼主(2015-06-08):
自从用过白乳胶粘木头之后就很少使用502了。不过用完之后大半瓶,过了快两个月已经比刚买来的时候粘了很多,下次用的时候应该用什么稀释?直接用水稀释后再使用会不会导致木头变形?还是用其他的溶剂来稀释呢?

网友:
就是用水稀释,防止木料变形可以用各种固定夹,干了就不变形了

网友A:
干了还能够稀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了还能够稀释???

干了就不能稀释了,粘稠了可以用少量水稀释,稀释到粘度降低到便于刷胶能用就好。在不嫌慢的情况下,木结构模型用白乳胶是最理想的。

网友:
可以用不太热的水稀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了就不能稀释了,粘稠了可以用少量水稀释,稀释到粘度降低到便于刷胶能用就好。在不嫌慢的情况下,木结 ...

好的我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再买一罐

网友:
干就不行了。变稠了可以加一点水调稀就行。

网友:
我也喜欢上白乳胶了,虽然粘的慢,但是干了真的好结实